带高放级的中波高频头

楼主(2020-02-24):
为配合两级高放中波高频头的制作,验证电路的可行性,特制作了这个带高放级的中波高频头。电路与两级高放的是一模一样的,调试方法也一样。这几天,已经把它制作好了。由于各分电路都进行了预调试,所以,组装到一起后,加电就响,到处都是台,噪声特低,性能非凡!

网友:
好!请继续

网友:
祝贺超版心愿成真!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元器件参数要求和如何调试说明清楚以便小白学习

请朋友参考这个帖子。里面有朋友的需要的参数。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28697&extra=

楼主:
这个电路,制作的精华是本机振荡器。它不单要覆盖足够,而且还有许多其它的要求。比如,波形要好,频率稳定,信号幅度要在波段内保持基本一致。最重要的,是要让它在三个指定位置上的频率准确。

楼主:
结构方面,制作的比较粗糙,可实用,完全没有啸叫声。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

网友C:
我有两个443AF薄膜有机四联,组合成四联使用,应该可以满足两级高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443AF薄膜有机四联,组合成四联使用,应该可以满足两级高放了。

谢谢朋友的鼓励。要制作两级高放,四连的相互跟踪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要严格测量四个连的情况,只有在任何位置上容量基本是一样的情况下,这个四连才能用

楼主:
朋友请下次注意。在本坛,纯手势跟贴是会被警告或扣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

回朋友话,我用的是3DJ9。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鼓励。要制作两级高放,四连的相互跟踪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要严格测量四个连的情况,只有在任 ...

谢谢!届时,我会用LCR表进行检测,挑选一下,也刚好验证一下,该厂产品容量变化的一致性如何。可惜,手头只有三联变容二极管,一直没有找到四联的。

网友D:
请问楼主,天线是用75欧同轴电缆,还是用一般屏蔽线?

网友C:
化整为零,从简到繁,模块化设计,非常好!不知最后能否有配套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天线是用75欧同轴电缆,还是用一般屏蔽线?

质量比较好的屏蔽线即可。如果用同轴电缆,则更好。这个,不必严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整为零,从简到繁,模块化设计,非常好!不知最后能否有配套PCB?

自己玩玩的,没有专用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鼓励。要制作两级高放,四连的相互跟踪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要严格测量四个连的情况,只有在任 ...

跟读版主另外一贴才明白,我想用两个443AF的想法是错误的。还好,前一段在山西买到了几个同型号的2x365双联,用两个一致的组成四联。

楼主:
今天下午,对这个带高放级的中波高频头进行了统调。发现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接往可变电容的电缆,分布电容极大,短短的100毫米长,有40P以上的分布电容,造成波段高端无法统调。只好把高放级接往可变电容的两条电缆,换成了单股导线。要尽量减小这导线的长度以减小干扰。换成导线后,统调才能进行。二是当统调后,发现天线的Q9座裸露的导线,成了天线,已经可以接收到信号。所以,这里也要屏蔽。

楼主:
统调后的带高放的高频头的接收效果,与原来的不调谐高放高频头的接收效果,两相比较,调谐高放远远胜出。表现在接收的电台信号明显增多,以前弱不可听的电台信号,现在变得异常清晰。
只是,接收到的信号,大多都是在专家和患者一问一答地在治病,卖药。多少天一期,总共需要服药几期。一次性买10盒,可以再送10盒。

楼主:
除这些以外,目前好象还没有更多的发现。

网友E:
赞一个,不过3*330P的空联难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不过3*330P的空联难求啊。

我在闲鱼买了一个,花了150元。那人手里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不过3*330P的空联难求啊。

通过实践,我认为,如果非特别需要,比如要对高放级的性能做系统了解,或者要接收比较弱的信号,还是不用高放级比较好。高放级,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过多,有点要求过严。制作的困难比较大。

楼主:
有了高放级,就为使用比较小的单匝环天线创造了条件,可以实现低噪声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闲鱼买了一个,花了150元。那人手里还有一个。

我的这个三连是10到330P的,一致性很不错。片子不是铜的,看上去象是钢的。转动机构很精密。屏蔽盒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三连是10到330P的,一致性很不错。片子不是铜的,看上去象是钢的。转动机构很精密。屏蔽盒是我自 ...

我买的这个是红灯733收音机的同款,貌似铝的动静片,自带一个透明塑料防尘罩3X10-340P

网友F:
给楼主点赞一个,期待楼主做一个变容二极管调谐的两级高放电路,更期待楼主做一个短波的高放电路,玩无线电就要有这种追求极致的精神,为了表示对楼主的支持,我愿意给楼主捐一点材料钱。请楼主把支付宝告诉我,我给你打50元。另个人建议,楼主选用的元器件当然要高性能的,不过考虑到坛友购买的方便,能不能选用一些常用的器件比如个人感觉3DJ9就不好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楼主点赞一个,期待楼主做一个变容二极管调谐的两级高放电路,更期待楼主做一个短波的高放电路,玩无线电 ...

谢谢朋友的好意!谢谢!我现在还不怎么缺小钱。但无论如何谢谢朋友的好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这个是红灯733收音机的同款,貌似铝的动静片,自带一个透明塑料防尘罩3X10-340P

自带防尘盒,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楼主点赞一个,期待楼主做一个变容二极管调谐的两级高放电路,更期待楼主做一个短波的高放电路,玩无线电 ...

如果能用K427代替3DJ9,性能还可以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闲鱼买了一个,花了150元。那人手里还有一个。

空连Q值高,但屏蔽麻烦,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变容二极管试试看,只要筛选好管子,业余DIY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没有机械结构屏蔽会比较方便,能降低制作难度。

网友G:
k241和k192a/应该也能用 吧 。3dj7k这种管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空连Q值高,但屏蔽麻烦,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变容二极管试试看,只要筛选好管子,业余DIY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优 ...

我手里倒是有几组3联变容二极管,到时候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k241和k192a/应该也能用 吧 。3dj7k这种管怎样、

3DJ7用在中波,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量比较好的屏蔽线即可。如果用同轴电缆,则更好。这个,不必严格要求。

用粗一点的双芯屏蔽线做的天线,效果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倒是有几组3联变容二极管,到时候试一试。

朋友能提供一下你的变容二极管的型号吗,我也想去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能提供一下你的变容二极管的型号吗,我也想去买

35Z,某宝搜索即可找到,一组2元。

楼主(2021-11-21):
引用 网友H:
这个带调谐高放的电路,因后来两级调谐高放电路的吸引,我没有尝试过。两级调谐高放电路的高性能已经得 ...

万变 不离其宗,电路的首要问题是必须稳定,只有稳定的电路才易制作。这个电路的稳定性是很好的,制作时,不会有过大的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带调谐高放的电路,因后来两级调谐高放电路的吸引,我没有尝试过。两级调谐高放电路的高性能已经得 ...

对于电路的妙处,关键是心领神会。这个电路有什么优点,那个电路的设计有什么特点,这是个基本问题,一定要心中有数。领会了电路的妙处,在制作时,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出适当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把超版两级高放的电路中第二级拿掉,再与这个电路相比较,差别是明显的——这个电路不仅少用了一个 ...

这个电路,用的电源比较低些,实际接收效果,调试好后,也是很不错的。混频输出的那只中频变压器,可以用中周磁芯,总匝数绕102圈,在40匝抽头。

楼主:
这个电路的参数齐全,可参考。实践证明,只要排版合理,屏蔽也不需要多么严格。

楼主:
通过这个电路的制作,要进一步弄明白三点统一调节的内涵。

楼主:
场效应管共源共栅高频放大器高电压时的应用,

楼主:
这种把两只晶体管的级联应用,最大的好处就是电路工作稳定,增益高。

网友I:
看到这种电路的效果都非常,我近期也准备用变容管来做一个这种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这种电路的效果都非常,我近期也准备用变容管来做一个这种电路的。

如果朋友用变容管制作,请到时一定要交流制作经验呀!

网友(2022-02-11):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三连是10到330P的,一致性很不错。片子不是铜的,看上去象是钢的。转动机构很精密。屏蔽盒是我自 ...

片子是殷钢的,热胀系数小。军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