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金耳朵么,我听着蔡琴渡口2分钟后,低频有问题。

楼主(2020-02-24):
插上我20元钱的设备听一听

网友:
我不信,除非你耳龙……

网友A:
您这个机器做得很有特色,造型独特、自己玩满意就是了。潍坊的57小牛能有多好的低频(我是目测的像57铁芯)。换稍大点的牛您会眼前一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机器做得很有特色,造型独特、自己玩满意就是了。潍坊的57小牛能有多好的低频(我是目测的像57铁芯) ...

不是低频好不好,是低频有问题,类似于破音,定57牛是因为这个底板太小,不过我又找到一种66叠厚30的立式牛能装上己经买下了,在路上。

网友B:
刚刚对比了我的CD,确定您的文件有问题,那段低音没有那么重的,加重了出现破音了。

网友:
应该是你机器的问题

网友:
监测高压是否有变动,我的机出过这种问题,是高压下降导致工作点漂移。

网友C:
我的机正常高压290v+,三频没有任何问题,一只功率管上电后屏流漂移把主高压拉了三四十伏下去,低音就破了,其他频段还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机器,或者喇叭在这个频段演绎不了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对比了我的CD,确定您的文件有问题,那段低音没有那么重的,加重了出现破音了。

谢谢这位老师了,我再去找新的无损来听。

网友D:
为什么不先怀疑音源?
放音设备低频好不好,用仪器测一下就知道,比方说,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之类的,很简单就可以判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正常高压290v+,三频没有任何问题,一只功率管上电后屏流漂移把主高压拉了三四十伏下去,低音就破了 ...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因为我音量开的不是太大,虽然只有1W输出,但这1W也没有用全,听其他的低音更重的曲子也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已经是WAV格式的无损了,所以才会有点迷惑了,上面一位老师对比了CD,说我的文件是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因为我音量开的不是太大,虽然只有1W输出,但这1W也没有用全,听其他的低音更重的曲子 ...

这和输出功率无关,静态无输出时,问题管屏流照样漂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因为我音量开的不是太大,虽然只有1W输出,但这1W也没有用全,听其他的低音更重的曲子 ...

你的故障现象和我之前的的极为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先怀疑音源?
放音设备低频好不好,用仪器测一下就知道,比方说,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之类的,很简 ...

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音源出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碰上了,功放用我的设备测试时没问题的,但毕竟是自制的,担心有一些隐性的问题,所以才来求教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故障现象和我之前的的极为类似

一会吃完饭我去量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会吃完饭我去量一下

我听你的音源也有破音。好吧,可能是音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听你的音源也有破音。好吧,可能是音源问题

哎,这可怎么办啊,WAV无损也不靠谱,还是我最喜欢听的渡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这可怎么办啊,WAV无损也不靠谱,还是我最喜欢听的渡口。

我听音乐用网易云,上面资源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这可怎么办啊,WAV无损也不靠谱,还是我最喜欢听的渡口。

是网上下载的,那所谓的无损就不一定是真的无损了,有的只是为了凑数,拿10元一张的CD压制而成的,音质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听音乐用网易云,上面资源很不错的

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用耳机接音源听一次,正常的话就确定机器问题,无论前级,功放,都用耳机

网友:
用耳机接音源听一次,正常的话就确定机器问题,无论前级,功放,都用耳机测试调整

网友:
被人工处理过的假无损。  高频噪声一大堆,2分后低频确实有破音。

网友:
没有什么“金耳朵”,只有对声音的主观感受。各人的感受不一样,对同一声音的描述会有不同。

感觉这种“金耳朵”的说法,和跳大神的巫师差不多。

网友:
金耳朵不如仪器设备,很简单的示波器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问题了,测量音源和后级一下子就断定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动态失真,瞬间的大动态信号,超过了放大器的工作范围。这就是为啥高保真设备,都要留有很多的富余功率储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低频好不好,是低频有问题,类似于破音,定57牛是因为这个底板太小,不过我又找到一种66叠厚30的立式 ...

不用金耳朵,波形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信源提升低频过度,粗略看从2分10秒之后就出现大量低频削顶了。

见下图

还有很多,不再列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用金耳朵,波形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信源提升低频过度,粗略看从2分10秒之后就出现大量低频削顶了。
...

看来我是金耳朵!
一下就听出来了,这个无损肯定人为加过料!我的原装台版CD,这段音乐很平稳的,低音根本没有那么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是金耳朵!
一下就听出来了,这个无损肯定人为加过料!我的原装台版CD,这段音乐很平稳的,低 ...

的确金耳朵,当之无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的确金耳朵,当之无愧。

哈哈..玩笑话,哪是什么金耳朵,人只要上了年纪,声音能听全就很了不起了!

网友:
趁中午时间,稍微细看了一下这个wav文件,发现低音被提升“破”了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多,比较明显的见上图中黄色箭头所指处。

这些破音出现的位置见时间线。各位若有兴趣,不妨一一验证。我在公司没办法听,只能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是金耳朵!
一下就听出来了,这个无损肯定人为加过料!我的原装台版CD,这段音乐很平稳的,低 ...

知道为啥蔡琴的”渡口“,为啥这么有名?就是这个配乐。对放大器的动态是个检验。还有更猛的就是,真炮的TELARC(泰拉克)的1812序曲。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为啥蔡琴的”渡口“,为啥这么有名?就是这个配乐。对放大器的动态是个检验。还有更猛的就是,真炮的 ...

当年朱哲琴的《阿姐鼓》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为啥蔡琴的”渡口“,为啥这么有名?就是这个配乐。对放大器的动态是个检验。还有更猛的就是,真炮的 ...

“渡口”开头那几点鼓声运用得真是好啊,为整首曲子增色不少。

网友G:
经我用专业设备试听不存在失真问题,估计楼主的功放已经超功率,或超出输入级的处理能力,因这音乐动态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我用专业设备试听不存在失真问题,估计楼主的功放已经超功率,或超出输入级的处理能力,因这音乐动态比较 ...

已经定论了 音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经我用专业设备试听不存在失真问题,估计楼主的功放已经超功率,或超出输入级的处理能力,因这音乐动态比较 ...

很多处限幅被削成方波了听不出来? 什么专业设备,要打问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很多处限幅被削成方波了听不出来? 什么专业设备,要打问号了。

就那么一点点削顶根本不算什么,经常遇到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不一一回复了,已经能够确定不是胆机的问题,是文件有问题,原先用6P9P的时候听不出来,这台音质比6P9P好了,所以听出问题来了,不过看来用收音机变压器有这个好处,就是有问题它会自动给省略掉,听不出什么问题来,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积极帮助,楼上老师有靠听音功夫的,有直接上波形分析的,分析的也非常透彻,坛里老师高手太多了,感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就那么一点点削顶根本不算什么,经常遇到

那也不至于听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至于听不出来啊

我经常录音,只有连续的削顶才能听出来,也就是时间长度要够,只有一个波形削顶是分辨不出来的,除非你真的是金耳朵。

网友F:
这种数字音源的录制和发行,是不会有大动态削波失真的。失真环节只能在解码部分和功率输出部分。

网友G:
这是我的听音设备,听不出来低频有问题,倒是能听出来高音有不明显的几处炸音,也许就是那几处削顶的地方吧。

网友H:
找同一首歌的不同文件对比,可能更容易看出是不是文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同一首歌的不同文件对比,可能更容易看出是不是文件问题

你这放置忒对不起你的设备了----最起码也要放在防震架子上。

网友:
文件有问题,应该是下到了假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数字音源的录制和发行,是不会有大动态削波失真的。失真环节只能在解码部分和功率输出部分。

是的,您说得非常正确,一般的发行版可以存在其它瑕疵,但削波肯定是一点都不允许的!实习录音师都干不出来。

网友G:
40多秒就开始有破音,录音或后期处理时造成的音量过大产生的,我刚开始是两个声道混一起听,也就是平面扩音,破音听不出来,后来改成立体声放音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的听音设备,听不出来低频有问题,倒是能听出来高音有不明显的几处炸音,也许就是那几处削顶的地方吧 ...

录音和监听得用专业监听箱子或耳机,您用舞台音响试音效果真不好说。如果您去看波谱,就不会说只有那几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多秒就开始有破音,录音或后期处理时造成的音量过大产生的,我刚开始是两个声道混一起听,也就是平面扩音 ...

那个就是盗版碟压制的,为了转录效果,可能特意提升了录音电平,或是增加了什么特效不好说,反正就是渣了;蔡大姐的歌肯定不会在录音的时候出纰漏的。

网友:
我现在无权发链接,我百度盘里有一首665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金耳朵,波形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信源提升低频过度,粗略看从2分10秒之后就出现大量低频削顶了。
...

请问您是用的什么软件检查的这个WAV文件,我想也装一个,好检查无损文件的情况,以后弄到歌先检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用的什么软件检查的这个WAV文件,我想也装一个,好检查无损文件的情况,以后弄到歌先检查一下, ...

别客气,我用的软件是COOL EDIT PRO,版本2.0。

实则现在很多新软件也都有这个功能,比如GOLD Wave。这些软件的音频编辑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有问题不怀疑机器和音源而先找金耳朵,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讨论还没结束呢?这几处破音(已经可以定性为破音了)是不很容易听出的,我听这首渡口听了这么长时间,最 ...

这个提取码貌似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提取码貌似不对

这个提取码是对的,我用它下了。我用耳机在进入百度盘的时候,第一声就破音了,是音量太大,关小音量就没了破音,我用的音量是-30dB没破音。

网友:
谢谢,那恐怕是我的百度账号有问题。

网友:
就这两个文件来说,第一个明显有破音存在,耳机用普通设备听的;
第二个,这个现象不明显了,貌似处理过了,亦或是前面的处理过度了,后面这个整个幅度低了一些。

网友E:
第二个文件的波形中,没有削顶失真问题存在了。

为了方便对比,我截取了两个文件2分48秒2处基本相同长度的一记鼓声,这差不多也是第一个文件整首歌里面削顶最明显的区域。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试听一下。

第一个文件片段

第二个文件片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文件的波形中,没有削顶失真问题存在了。

这么认真专业的态度,赞,我也仔细听了两个曲子,没有问题的曲子低频量少很多,应该是第一个曲子制作的时候低频抬升太多引起的,如果咱们自己能做,把产生破音的那几个地方略压点,其他地方保持不变,肯定是个不错的低频试音单曲。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么认真专业的态度,赞,我也仔细听了两个曲子,没有问题的曲子低频量少很多,应该是第一个曲子制作的 ...

之前没有注意,经过比较,发现3:47的曲子都有问题,《金耳朵Ⅰ》专辑里面有个3:49的相对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没有注意,经过比较,发现3:47的曲子都有问题,《金耳朵Ⅰ》专辑里面有个3:49的相对好些。

看来这个3分47的渡口出处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认真专业的态度,赞,我也仔细听了两个曲子,没有问题的曲子低频量少很多,应该是第一个曲子制作的 ...

谢谢肯定。

不过第一首已经发生削顶的曲子不能用了,削顶失真的平顶部分数据已丢失,无法修正。

中午我试试把第二首曲子的低频提升到不失真极限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肯定。

不过第一首已经发生削顶的曲子不能用了,削顶失真的平顶部分数据已丢失,无法修正。

建议别提升,提升的空间有限,压低中高频端来提升低音比较管用,而且其实如果找到好的版本,低频就非常好,低频不多,但非常好听,坛友传给我一个600多兆的非常好听。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的听音设备,听不出来低频有问题,倒是能听出来高音有不明显的几处炸音,也许就是那几处削顶的地方吧 ...

确实是这样,不同的设备,第一个音频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你的这套设备,可能就感觉不到明显的问题,试验了,试验电子管设备或者耳机听比较明显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是这样,不同的设备,第一个音频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你的这套设备,可能就感觉不到明显的问题,试验了 ...

可能专业设备驱动能力强,把低频推的比较好就掩盖了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