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更新★1.2v单管自激升9v,还是3.7v用TL431升9v给万用表供电问题

楼主(2020-02-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确定用TL431就能将3.7V的电压升至9V,没懂431的功能吧。

部分9V的万能表电池低压报警电压低于7V,这样的表最好用两个3.7V的锂电池串联使用,否则就只能用升压的方案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是锂电池有保护板,带保护板直接串联,这样能保证两块板子充放电一致吗

串联使用和串联充电,如果电池本身没有保护板,需要另外加两串的保护板。如果本身有保护板,也可以直接串联使用,因为普通的两串保护板是不带平衡充功能的,只要一只电池超过充电电压,就会断开整个充电电路,而不管另一只是否充满。同样如果一只先放电到极限,也会断开放电电路,这作用跟两个单节电池保护板一样。

如果串联使用,并联充电(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控制),就不需要两串的保护板了,只需要各自的单节保护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1的输入电压是2.5-36v。

你都知道“TL431的输入电压是2.5-36v”,可你想让它输出比输入电压(3.7V)还要高的电压(9V),行吗,它可不是升压IC,是降压稳压的IC。

网友:
用一块锂电升压到9V比较实用,用贴片元件,电感用小型或微型的,可以将电路板做的很小很小。本人用洞洞板做的大小为:23x10x10mm,用在数个三位半和四位半表里效果很好,电池的工作电流在5~17mA。

网友:
两个锂电池串联用吧,方案成熟,价格合理,选择的空间大!你的表里能放得下18650的话,弄两节好的,充次电可以用很久,或者薄薄的聚合物电池,都是很好的选择,甚至可以弄两个尺寸合适的,装到9v电池壳里面,代替积层电池,买一个成品也不贵。不过听说震荡升压的,电源波纹大,电磁干扰多,对弱电测量有影响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11jivk1f7a
这儿有DC-DC电路,做的很小巧,1.5V升9-20V吧。你参考参考吧,
tl431只是个稳压基准,其实就是个稳压管,不能用于DCDC变换吧。

网友B:
很多人都说震荡升压电路,波纹大,干扰多,对测量有影响,大多数都是人云亦云,想当然的想法,只有你真正实际试验过,这种升压电路根本就没有所说的那样不堪,在我试验的十多块3位半和4位半表里表,与使用电池相比都未发现有什么影响。x宝上就有3.7V锂电升到9V的电池,大小与9V电池一样。
如果就是有心理压迫症,当然两块锂电串联最好,但是小体积的锂电少见,且容量低,电池容量利用率低,一般在7~7.5V就会报警,充电麻烦。

网友:
单管自激的比较耗电,三管的那个在万用表关机时电池不耗电,开机自动启动。但有的带自动关机的表使用这个电路,即使关机电池可能也有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都说震荡升压电路,波纹大,干扰多,对测量有影响,大多数都是人云亦云,想当然的想法,只有你真正实 ...

我的理解,可能好的表,抗干扰强一些。有些升压电路可能不完善,电磁兼容不合格,电阻,电压,电流,影响小一些,电感电容可能就影响大一点,也看什么表了吧

网友:
对于下面的电路,电感用两个标称470μH并联(实际测量值220μH左右),Q1和Q2的管脚波形与工作频率如图:
Q1基极波形.
Q2基极波形.
Q2集电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都说震荡升压电路,波纹大,干扰多,对测量有影响,大多数都是人云亦云,想当然的想法,只有你真正实 ...

这个得看应用场合,如果万用表用,应该没问题,如果收音机用,那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啊,用的什么软件?,还是说,把示波器导入电脑了?

接电脑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电脑软件仿真。

不属于电脑软件仿真,等同真正的示波器,用一个硬件(有测量探头)与电脑USB相连,通过软件读取信号波形,这种示波器优点就是体积小,便于携带,软件丰富,属于数字式,屏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