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矿机

楼主(2020-02-25):
响应国响应国家号召,没事不出门。重新新做了以前做过的短波矿机。白天能听国广新闻,还有几个弱台,以前住的地方好架天线,现在不好架设。

楼主:
耳机

耳机

可变电容

可变电容

好替换二极管,

好替换二极管,

高阻耳机和晶体耳机

高阻耳机和晶体耳机

调谐 耦合

调谐 耦合

楼主:
不会传相片了

网友A:
可变品质不错,短波收台也不错,只是白天少晚上台多些。

楼主:
矿机数据  L1外径47MM  10圈   ,L2内径50MM。L2套在L1外,有一定摩擦便于调整。两个可变电容都是同轴180+360PF。我用的是180*3.正好并联一组。没有可用365*2双联改制。靠近旋转轴的这联不动,将前边那联定片留5片,动片留6片,其余去掉,大概180PF左右。我没有改过,看书上说的,照葫芦画瓢。耳机用晶体耳机或高阻耳机。   L1 直径50MMPPR管100MM中间凹槽线径0.78 m'm 10圈,外边L2可乐瓶破开L2取100MMMM,距边缘6MM饶30圈,L1 L2同向。可乐瓶口用烙铁或胶粘牢。费事啊。好在现在尽量宅家,玩吧。

网友:
短波矿石机做的挺漂亮,二极管封在保险丝的玻璃管中也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品质不错,短波收台也不错,只是白天少晚上台多些。

谢谢鼓励。是的短波晚上收听效果好。

网友B:
海马嘴耳塞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马嘴耳塞灵敏度怎么样?

对,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不错!赞一个。 好像有一期《我们爱科学》介绍过这个线路。

网友:
高手就在矿坛中,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频率范围是多少?

49米,41米,31米波段,大概6——10MHZ左右。

网友B:
晚上台多集中在2到3兆和6到8兆之间,在9到10兆之间,晚上十点之后就没台了。
白天短波台除中国之声是6到17兆赫几乎每个兆赫几乎都有外,主要集中在12兆和16兆之间,其实10兆赫到18兆赫白天的台比晚上台多几倍,因为晚上9点以后短波台就很少了,估计大部分的短波电台都关闭了。
     海马嘴耳塞机灵敏度怎么样?和1500欧耳塞机比哪个高?我曾用电话耳机做了一对头戴式的,并联高频阻流圈灵敏度也很高,那种电话耳机的压电片是双面覆晶体的。
        另外我用音乐贺卡做的压电耳机,灵敏度差很多,联矿石机声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台多集中在2到3兆和6到8兆之间,在9到10兆之间,晚上十点之后就没台了。
白天短波台除中国之声是6到17 ...

我 使用的晶体耳机是一个仪器上带的,好像是日本产的,晚上听短波时,感觉比我手上的其他耳机好一些。{SHH-1 350欧  军用65*2    老式2000*2高阻耳机      军用2200*2}。我的天线不太好,六楼扔出去10米线。

网友B(2020-11-03):
都说高阻抗耳塞贵,但是2000欧的头戴式耳机和1500欧耳塞式耳机在闲鱼上180就能买到,而楼主用的这款晶体耳机在闲鱼上搜不到,亚马逊上要好几百大洋,听说正品的海马嘴型的晶体耳塞灵敏度非常高,是做短波矿石收音机好搭档。

网友:
机器很好呀 加分 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高阻抗耳塞贵,但是2000欧的头戴式耳机和1500欧耳塞式耳机在闲鱼上180就能买到,而楼主用的这款晶体耳 ...

忘上图了,这种耳机我国未见生产,老式的拨盘电话用的就是压电式的晶体耳机,由一张圆形薄钢片或铜片,正反两面覆上锆钛酸铅压电陶瓷或者酒石酸呢,没错,压电片就是生日贺卡里的压电片,越大灵敏度越高,而且大的压电片是两面覆瓷。
       自制的压电耳机用的就是生日蜡烛或生日贺卡里的压电片粘在槊料瓶盖里,可制成头戴式耳机或耳塞式的,网上有教程,但自制的灵敏度差很多,我做过几个耳塞的,用2ap9做的矿石收音机确实能听到广播,估计这也是现代爱好者唯一能自制的耳机了。

网友:
小时候碳晶的耳机都不待见,一般都是拧开把里面的都倒了。

网友B:
楼上应该是碳精话筒吧!碳精是石墨的颗粒,挤压能改变电阻值,所以用它做话筒。目前电话手机和收录机的话筒采用体积小的驻极体话筒,而卡拉OK麦克风用的是动圈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应该是碳精话筒吧!碳精是石墨的颗粒,挤压能改变电阻值,所以用它做话筒。目前电话手机和收录机的话筒 ...

你说得应该是对的,几十年前的事,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
最初我曾看到科普书里介绍的电话做法加以仿制,就是纸盒里插两根铅笔芯,然后再这两根铅笔芯上搭上一根短铅笔芯,最后接上耳机和电池。对着纸盒喊,耳机就能听到声音。后来书里看到碳精话筒原理后,买到一只旧话筒,但我买到的是空话筒,里面的碳精被倒光了,于是我拧下后面螺丝,往里面倒入干电池中心的石墨电极砸碎后的小颗粒,结果一样能用。

网友(2021-04-02):
这只是个想法,本来矿石收音机玩的是不用电源,仅用天线下来的能量推动耳机,假如用低放过功放代替高阻抗耳机听中波,那么没有意义,因为随便一部中波收音机在户外都能外放,并且比你的中波矿石收音机要好。
但是假如用低噪音2822集成电路放大短波矿石收音机用扬声器来听,那么意义不同,第一本身短波的收音机就需要拉杆天线甚至室外天线。第二短波的集成电路收音机为什么会被电气干扰呢?因为接收的电台信号没有干扰信号强,但如果接了室外天线那又信号堵塞。第三短波本身就比中波传的远,很多电台的强度差不多,所以很多电子管单灯机容易装成短波再生机,而且短波衰减的很快,用耳机听伤耳朵。
        第四做一部短波的或中短波的台式矿石收音机加功放扬声器收听的收音机,外插天线,我觉得更有老收音机的味道。那么实用性和实验性都很大。

网友:
还是这个电路,按图要求用两只365的空气双联,需改制成差联,就是说靠调谐杆这边不动,另一只拆剩5个动6个定片,做成180pf的,那么就算有两只空气双联我也不可能舍得拆,其实我觉得用270pf等容密封双联应该也行,这里有要求,和天线耦和可变电容倒无所谓,用一个单联其实就行,但调台的那个要求和地线耦合的不能太小,而调谐的又不能太大太小,太大了估计调谐起来一动台就过去了,太小覆盖频率估计不够。

网友(2024-02-19):
怎么把保险管完整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