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住楼房的自来水管都是PVC,没有过去的金属水管,装矿机怎样装底线?

楼主(2020-02-25):
现在住楼房的自来水管都是PVC,没有过去的金属水管,装矿机怎样装底线?

网友:
地上拖根长线也可以做地线

楼主:
窗框是铝合金的,能不能做地线?

网友:
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窗框是铝合金的,能不能做地线?

那不是地线,那是天线。

网友A:
现在的高层楼房,地线做得很好,我住的楼房电闸箱里的地线是10平方的铜线。电闸箱里,插座里找地线,地线比原来的老楼都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窗框是铝合金的,能不能做地线?

新设计规范,要求房子的所有外露金属都要接地,且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欧姆,严格的是小于1欧姆

楼主:
220V插座里的地线,敢接收音机吗?

网友:
地线好解决,像塞版主说的那样,我是觉得天线不太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高层楼房,地线做得很好,我住的楼房电闸箱里的地线是10平方的铜线。电闸箱里,插座里找地线,地线比 ...

地线好解决,天线不好搞,塞版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插座里的地线,敢接收音机吗?

有什么不敢的,接的是地线,又不是零线。那就看你能不能分清哪个孔是地线,哪个孔是零线,哪个孔是火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高层楼房,地线做得很好,我住的楼房电闸箱里的地线是10平方的铜线。电闸箱里,插座里找地线,地线比 ...

在楼房家里墙上插线板的地线插孔试过,有很大的翁翁声,不知为什么,是交流声吗?几乎听不到台了,所以后来放弃了。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楼房家里墙上插线板的地线插孔试过,有很大的翁翁声,不知为什么,是交流声吗?几乎听不到台了,所以 ...

可能是保护地线质量不好(接地电阻偏高)时感应的交流电比较大;也许是地线上有较大的电流产生的压降;也许是耳机的低频响应特好。其实用等电位箱子里的地线更好。

网友:
金属水龙头也可以做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卫生间有个地线端子,找找吧。

大概在哪里?给个思路吧。

网友:
管道液化气的管道是金属的,可以用。接在避雷地线上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保护地线质量不好(接地电阻偏高)时感应的交流电比较大;也许是地线上有较大的电流产生的压降;也 ...

地线上有较大的电流产生,可能不会,我用手插线碰到金属了都没事,应上面没有电的,可能是其他两种原因,但是现在条件我解决不了,还是用暖气管当地线吧,还凑合

网友:
我用数字电视接头上的屏蔽保护当地线效果也不错

楼主:
家里也没有液化气和供暖设施,找不到接地位置,还有啥办法?

网友:
接燃气管道上, 东北的话接暖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敢的,接的是地线,又不是零线。那就看你能不能分清哪个孔是地线,哪个孔是零线,哪个孔是火线。

这种方法我试过,不行,有很强的干扰声,就象交流声一样,加上电容也不行,后来就放弃这种接强电插座地线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