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用的晶体管三极管

楼主(2020-02-25):
没赶上3ag做中放的年代,我见过的收音机多是采用槊封的3dg201和3dg202做为中放和变频,也有少量用3dg6做低放的,而推挽功放多采用
3ax31或3ax81和9013。
           90年以后的收音机多用9018和9011做变频和中放,9013做功放,而9014当低放。
           我的问题是9013的频率还没有3dg201高吗?另外据说901系列的管子是法国的芯在中国封装的,这个是真的吗?9012和9013多是做为互补推挽功放,那么9012的功率比9015大吗?最后没发现9016和9017及9019不知道有没有这三款管子。

网友:
给一个过去抄于电子杂志上的9000系列参数

网友:
其实中小功率硅三极管的性能还在提升之中,尤其是新出的贴片管......

网友:
曾用过9016,是一种低噪音管。

网友:
90管是进口管子,国产都是3DG开头的,当年进口的管子非常贵只能用国产管。现在科技发达了晶体管价格大幅下降选择的余地大了。收音机电路频率相对较低能用的型号太多了。

网友:
关于收音机三极管的选择,主要应该考虑三极管的特怔频率以及功率。
特怔频率是说由于结电容的存在,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会随频率升高而下降。当频率为特怔频率ft时,放大倍数为一。因此关于三极管特怔频率的选择,应大于其工作最高频率的十倍以上。
再剩下的就是功率了,这个在功放电路必须注意。
一般来说,收音机的高放,振荡,混频必须使用特怔频率较高的管子比如9018,中放随便怎么用,我比较喜欢用低噪声的9014,对于低放,8050,8550的功率较大,可以考虑一下。
您比我年长,我生下来只记得我玩的三极管都是清一色的90系列和8050,8550,偶尔有C945,C1815等外国管。

网友A:
我最一开始接触的三极管是8050,驱动了一个直流电机,后来做了门铃用了8550做放大,再后来做超外差收音机用了9018,9013,9014,再后来又用了9015,总之90系列就是没遇到过9011,9016,9017,直到上次打扫实训室发现一大包9011,问老师还有这型号?老师笑到,怎么样?没赶上它风光的时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一开始接触的三极管是8050,驱动了一个直流电机,后来做了门铃用了8550做放大,再后来做超外差收音机用 ...

三极管9011运用在调幅收音机上很不错,可以试试。9016运用于调频收音机的高放级,性能不会输给9018,其稳定性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9011运用在调幅收音机上很不错,可以试试。9016运用于调频收音机的高放级,性能不会输给9018,其稳 ...

我会试试9011做调幅机,希望效果不错,9016如果有机会碰到也试试吧。估计这些管子受市场供需影响才销声匿迹的

网友A:
曾经还见过有坛友展示D40,D50三极管,我七八年前看无线电杂志有介绍用它们做发射机的文章,当时觉得它们很神秘,现在一想,也许就是90系列三极管打磨的呢

网友: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要来显摆我的唯一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G201是走私的管芯国内封装的吧?90xx外观太好不像是国内封装的。

3DG201-3DG204是我碰到最差的管子,出问题还查不出PN结和HFE有什么问题,但换了机器也就修好了。当时的封装材料和工艺使这种管子的失效率很高,过了几年就被9000系列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会试试9011做调幅机,希望效果不错,9016如果有机会碰到也试试吧。估计这些管子受市场供需影响才销声匿 ...

谢谢加分鼓励。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由9014改制的9011(正品9011的贝塔值在80至120之间,有层银白色镀膜或者天蓝色镀膜,国产的却没有镀膜)。常见9014的贝塔值高达300多,用于普通收音机问题不大,但是,制作高端一点的收音机,感觉还是有差别的。
D40不是90系列产品,其功率和高频性能均优于90系列。9016特性类似于国产3DG56、79高频管,但是,其优秀的性能远在它们之上。

网友D:
针对12#13#问题,3DG-管子发射结电压高,手册0.6-0.7V根本不靠谱。901x发射结电压0.6V很可靠,由此而来看似一样电路,更换管子就什么都变不一样了。
如果涉及发射结电压,二种管子就不可相互替代。
二种管子谁也冒充不了另一个,测发射结压降就可以区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曾经还见过有坛友展示D40,D50三极管,我七八年前看无线电杂志有介绍用它们做发射机的文章,当时觉得它们很 ...

给你看看神秘管子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加分鼓励。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由9014改制的9011(正品9011的贝塔值在80至120之间,有层银白色镀膜或 ...

受教了,我之前只接触过寥寥几个型号的三极管,对于性能还真没过多研究,只是看哪个管子参数不错用那个,今天听老师一席话,收获比做十个电路都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给你看看神秘管子的参数

谢谢朋友的资料,保存下来,随用随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针对12#13#问题,3DG-管子发射结电压高,手册0.6-0.7V根本不靠谱。901x发射结电压0.6V很可靠,由此而来看似 ...

90系列三极管和1N4148,实测导通电压基本在0.6V,在计算时我喜欢取这个值。实际上就算导通电压差一点,加上元件误差,管子参数等因素,大部分情况问题也不算太大,不过仍需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的资料,保存下来,随用随查

这是上无29厂的产品目录一页,大概是1990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系列三极管和1N4148,实测导通电压基本在0.6V,在计算时我喜欢取这个值。实际上就算导通电压差一点,加 ...

谢谢鼓励,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德s500的宽带高放,用了一个pnp硅管。但是型号罕见,国内没有卖的。
有没有容易买到的高频低噪声的pnp硅 ...

BF970 是PNP管淘宝有,我买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我之前只接触过寥寥几个型号的三极管,对于性能还真没过多研究,只是看哪个管子参数不错用那个, ...

您客气了,我相信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哦,未来科技高速发展和创新都属于你们年轻人。

网友:
以实际应用来说,调幅机高频部分用3DG201A要优于90管,特别是反向AGC的中放管。90管要当作超线性又便宜的通用管来看待,90管ft虽然达到100M,但惹事的结电容可不小

网友:
变频级用3DG79.80.111.102.铁帽管如何?

网友:
80年代中期国营五金交电上有3dg的管买还以为很高级,后来发现一些大哥哥和叔叔用些进口塑封晶体管,做工精良,以前不懂参数,不会用,但别以为进口贵,当时打听的是些大哥哥和叔叔整包托人香港买回,算每个比3dg的平宜多了!

网友(2024-07-06):
电子元器件,在具体电路上才能说用什么元件好,3DG56是AGC金属封装晶体三极管,以前分立元件放大的电视机用量很大,是正规的,有军用品的,90系列三极管是民用级的,甚至是玩具级的便宜货,企业级的电子单元上和电视机等大家电的高频电路上都不会用9018等高频管,9016既然这么好,怎么基本上被市场淘汰呢?因为相同电路下,性能都比不上9018,9011也一样,基本上被市场淘汰,9018唯一一项VCEO15V小于9016和9011其它参数都优于这个种晶体管,不要拿民用品和军用品比,也不要拿现在的工艺与40、50年前的比,只有市场需求,才会有厂家生产,现在见不到的国产系列三极管都专为军工和企业生产,只有次品会流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