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电脑电源作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0-02-25):
取5v档电流20A可同时充多部手机

取5v档电流20A可同时充多部手机
加装USB母口.取5v档,可同时充多部手机.

网友:
这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吗。家里能有多少手机。同时充。

网友A:
5V可以输出几十安,供电过于充足对手机未必是好事,还是原配的2.1A比较好。

网友:
用这么大的电源给几个手机充电很不划算,也会给手机电池造成损害,还是使用手机原配充电器比较好!
另外这个电源可以用做实验电源使用还是很好的,它有3.3V、5V、12V电压输出,电流也很大!
下图是我做的实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可以输出几十安,供电过于充足对手机未必是好事,还是原配的2.1A比较好。

电脑电源电压稳定,电流取决于负载.电压不升高电流不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