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80伏1安左右可以微调电压的电路。

楼主(2020-02-25):
求一个电路,要求输出电压80伏,电流500ma~1安以内,电压可以微调。麻烦各位了。

楼主:
网上找到这个电路,貌似电流在100毫安以内,不确定。如果可以达到500毫安,这个修改一下,小范围可调,也行。麻烦看一下。

网友:
淘宝闲鱼搜索山特C3KS充电板,改取样电阻轻松72-110V 5A输出,市电输入整流无滤波电容且有的具有功率因数控制IC,所以功率因数相对较高。
记得一个卖家是按斤卖15元左右多买几个加上快递费到家平均30元左右一个,那可是近1000W的开关电源板!当初我就200元买了6个。

网友:
拿个电动车充电器改一下

网友:
前几天 我在家用60V的电动车充电器改好了一个可调电压 电流的电源 电压27V-99V  电流0.1A--3A可调 感觉非常满意。

可调电源

可调电源

网友:
LM317可以达到要求。控制压差即可。

楼主:
已经找到了,主要控制栅压,小范围调整,如图的电路上半部分,即便稳压管烧毁,有一点影响,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