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中央牌4691中周参数问题,谢谢!

楼主(2020-02-25):
第一次接触调容式中周,输入级P-b直流阻值48欧、g-e阻值25欧。
输出级p-b、g-e均是48欧,
请问这个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20-3-9 19:07):
重绕中央4691老中周成功!

网友:
直流电阻应该是一样的。那一个与众不同的肯定有问题。

网友:
按匝数重绕过吧

网友:
我有4691和2552两种调容中周,都是用多股漆包线并联(外加纱包)绕制的。p-b和g-e绕组分别由两个蜂房线圈串联。其电阻都在11--13欧姆之间。你这个不太正常,可能是单股绕制。你能取出绕组发个特写图片看看吗?

网友:
也可能是顶端的以云母片绝缘的微调电容积尘受潮漏电。最好是把线圈接线拆下测量,结果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刚才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线包是原装,可调电容没有发现短路,倒是发现有断股,该线圈在手里拿着在放大镜下观察一会,在测量电阻又变到50欧了!检查发现有断股,上锡后阻值又回到25欧了,这能说明原阻值最起码应该等于或小于25欧(因为现在没有得到标准值)

       看来jiangqishan8老师提供的数据是对的,该中周采用八股纱包线蜂房绕,正常阻值在12欧左右。
        刚才我在查找短股时,不但没有修好短股反倒增加了,阻值增加到了100欧左右,因为纱包线外层浸的一层腊硬化,估计很细的漆包线也老化变脆,经过揉搓又出现短股。
        假设一下:八股纱包线完全接触良好的话直流电阻在12.5欧,单股漆包线阻值100欧,两股50欧……八股正好12.5欧,正符合jiangqishan8老师提供的数据。(理论数据12.5欧)
        我可没那个本事蜂房绕,其他型号中周可以代用吗?还请各位老师推荐,谢谢!
          补充一下:短股和不断股的线圈电感却都一样,用的LCR表量的,都是1110uH,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刚才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线包是原装,可调电容没有发现短路,倒是发现有断股,该线 ...

这种空气中周当年是个好东西,书上介绍大约有40db增益,(配6SK7等),多年之后往往受潮断股,增益降下来。我把旧线圈除去,用0.07╳7絲包线绕190圈,中间塞10X20磁棒,可恢复原来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空气中周当年是个好东西,书上介绍大约有40db增益,(配6SK7等),多年之后往往受潮断股,增益降下来。 ...

非常感谢KG86222979老师提供方法,我一定学习模仿。神坛就是高人多、智慧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刚才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线包是原装,可调电容没有发现短路,倒是发现有断股,该线 ...

线圈的电感和绕线的匝数有关,和几股并联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
多股漆包线绕制可以提Q值。但匝数是固定的,电感没有变化。多股漆包线断头可以燃烧后沾酒精,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股漆包线绕制可以提Q值。但匝数是固定的,电感没有变化。多股漆包线断头可以燃烧后沾酒精,再焊接。

没法焊接了,线都变脆了,用手小心翼翼的拿着,在测量阻值又变大了又有断的在线圈尾部断了还好办,现在都是在首部断,没招了。准备按照KG26222679老师的方法重新绕。

楼主:
        按照KG86222979老师提供的数据,仿制中央4691中周成功!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关注与指导。下面把经过简单汇报一下。没有专业仪器也不会报告专业数据,个人感觉效果很好,短波灵敏度和选择性提高很明显没台的地方相对安静,有台的时候很清晰。
         这次我只改造了第一只(输入级)中周,第二只的直流电阻和电感值都一样,所以就没有拆,直接使用,如果效果不好,再改造也不晚。试机时没有发现问题,调整很灵敏所以就没有改。

网友C:
您的留言: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没事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留言: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没事瞎折腾

是滴,我知道自己的病,可又不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