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0-02-25):
各位大师:本人想做一台怀旧版的4管直放收音机。现在手头有,3ag13,3ag29高频管子。低频有3ax25a…3ax25c…3ax3,空气单连好几个,六七十年代的阻流圈成品,求各位大仙给一个确切的参数和电路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但是这个电路图打开以后看不清

网友:
赞!好图!当时就是这种图装四管再生机! 就是输出,输入变压器要弄好,对效果影响大!

楼主:
再次感谢老师

网友B:
这款直放机的再生调整好,效果很好,缺点是多用了一只半可变电容器。还有高放偏流电阻一定要使用一只微调电阻串一只固定电阻。便于夏天与冬天微调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直放机的再生调整好,效果很好,缺点是多用了一只半可变电容器。还有高放偏流电阻一定要使用一只微调电 ...

非常感谢!微调电阻,各种型号的,我买了100只。那一种老铁片可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