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次玩BTL,请同仁赐教……

楼主(2020-02-25):
先用小功率电路试验一下,炸了不心疼。tda2822m压范围很广,从1.8伏到15伏,所以单电源和双电源都能用。请问行家这种接发法有错吗?是不是中间的开关S断开就是单电源供电?合上就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A:
TDA2822有BTL典型应用电路的,见下图

当然那个变压器倒相电路也应该能响(建议开关S右侧串联一个100uF电容接地),只是失真频响这些指标基本会取决于变压器。

网友:
既然是BTL了,当然是用单电源了,OCL才用双电源

网友:
2822做btl加个小散热片在IC上,工作起来挺热的。

网友B:
2瓦块子音质最好的是tda2025

网友(2020-10-08):
我制作的2822小功放用2块芯片接成BTL,单电源3.7V锂电池(18650电池)供电,芯片是进口ST正品,声音特别美,芯片一点也不发热,电路图和实物制作如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瓦块子音质最好的是tda2025

2025, 7240 , 3886, KIA8210, LA4100, 都是讯号过载渐修波型高手,声音人见人爱.有些厂家利用这点把2025

装在10W手提号筒喊话器上,到底顶不住遊行人仕的振臂高呼.赔得商家惨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A2822有BTL典型应用电路的,见下图

倒相不可用变压器,影响频响,BTL的指标是非常高的,几乎和OCL一样,当然,如果你饶的变压器非常的标准,也可做的相当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A2822有BTL典型应用电路的,见下图

如果电压高的话建议用8欧的喇叭或16欧的。

网友:
手机版上论坛啥也看不清

网友:
BTL的声音不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