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绕线机

楼主(2020-02-25):
已使用30多年.

网友A:
看不出来自制的,楼主威武

网友:
这应该是用成品绕线机的配件,重做支架和(百位)计数盘、摇把组装而成的吧!
动手能力强!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自制的,楼主威武

本人车工 ,齿轮利用手摇喷粉器齿轮,齿数90,下边涡轮每齿90匝.

网友:
上面两个注油孔加了两个罗丝,绕上铜丝做个位指针,别忘了经常取下罗丝加油润滑,还有齿轮,这样才能轻便省力!

网友:
这个制作很强大,没有一定的机加工条件做不到。这上面只有个位读盘像是成品配件,其他似乎都是后加工自制的,不细看和成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把直接连在主轴上绕起来效率低,应该大齿轮带小齿轮,1:10或1:20的比例转动,才省力。

绕细线且匝数多时将摇把改装在下边大齿轮轴上速度就提高了.

网友:
楼主车工了得啊,看起来和成品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