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拾掇了半天的6P15三极管接法,结果就搞出不到两瓦,而且更容易产生消波失真

楼主(2020-02-25):
也就1.5W多点的样子,测试中用示波器观察5P15阳极摆幅已经达到了接近300V峰峰值,我觉得5K的变压器也就这样了,因为变压器变比是死的,如果电压摆幅再大应该会引起非线性失真,而如果用3.5K的变压器,则可能因屏流过小进入截止区,所以40MA的屏流5K的变压器也就这样了,想功率再大,必须得下大工夫,上6P3P,EL34之类的才行,不过我这机箱是塞不下了,想干脆换回6P1,因为6P15跨导高,放大系数看起来也高,同样情况下交流声和本底噪声都有所增加,这方面反而不如6P1,先用6P15听两天,等过两天看看,不行再折腾会6P1。后面不行还是折腾6P13,准备把我的6P9P改成6P13,换个输出变压器,就又是一台不错的小胆,以后两个换着听。

最后搞出3.2W左右不失真功率(目视观察正弦波)50HZ,万用表测量喇叭两端输出交流电压为5.1V,看来5K的变压器配合还是不错,已经定了66片的变压器5K的,过两天换上。

楼主(2020-05-12):
引用 网友A:
请上你的电路图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4599&extra= 电路图在此贴中,该功放最终改回了6P1并将前级管更换为6J4。

另回复楼上两位老师,最终实测不失真功率仍然是1.8W,感觉不管什么管,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实质上,是和阳极电压及阳极电流相关,阳极电压和电流定死了,输出功率也就那样了,还有我测试输出功率时的频率是50HZ。

网友(2020-02-25):
下个Multisim一仿真,就省了搭试验电路的麻烦

网友:
6P1三极接法大概只有0.9W左右,与6P15差得远。

网友:
就喜欢你这种折腾的劲

网友:
300Vpp,峰值功率已经2W多了。看来要想再提高功率,只有提升屏压和加大负载阻抗。好像推荐的是7K牛

楼主:
最后搞出3.2W左右不失真功率(目测正弦波)50HZ,喇叭两端交流电压为5.1V。5K的变压器还是比较匹配的,要是高压再高一些,估计还能好点,已经又定了一只66片叠厚30的输出变压器,等来了以后换上。现在阳极电压280V,屏极电流42MA,阴极电阻220,第二第三栅极连一起直接接阳极,查到论坛里大佬就这么干的,有点争论不过看来没问题。6P15增益有点高,加了本级负反馈,办法是在阴极电容上串了47欧姆电阻,发现直接在阴极电容上串负反馈电阻的办法好,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各走一个通路,不用动阴极电阻,而且发现调整负反馈电阻大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输出波形的畸变,从而多得到一点不失真功率。试机发现虽然比6P1的1W功率多了2.2W但听感上没感觉声音大特别多,甚至想干脆换回6P1算了。放粉红噪声用手机测试频响,发现输出比6P1更为平直,高频段和低频段都没有明显的下降,从直接听感上也感觉的出来,高频更为响亮,低频也更为结实,但感觉并不符合我的喜好,先这样听着适应适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搞出3.2W左右不失真功率(目测正弦波)50HZ,喇叭两端交流电压为5.1V。5K的变压器还是比较匹配的,要是 ...

你的这个发现好呀:直接在阴极电容上串负反馈电阻的办法。。。
赞一个!

网友:
6P15三极接法1.5瓦已经很大了。6P3P三极接法才1.4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知足吧!

楼主:
最终调整后最大不失真功率确定为1.8W,文中3.2W是因为我试机用炮灰喇叭及联想阻抗过大,导致输出电压提高引起误判,后来用正式听音用的箱子测量为1.8W。

网友B:
已经到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到极限了。

是啊,三极管接法是吃亏。

网友A(2020-05-10):
引用 楼主:
是啊,三极管接法是吃亏。

请上你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
我尝试画出工作点,发现有矛盾的地方,屏压在280V 屏流为42mA时 栅极电压为-7V ,不过如果阴极电阻是220R 以42mA计算,栅极电压应该是-9.24V

功率大约估计是 250V x 78mA =19.5/8 =2.43W

苏联 6P15P 参数
https://frank.pocnet.net/sheets/113/6/6P15P.pdf

网友:
你如果接的是三极管接法,能输出1.5瓦已经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