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拆硬盘,拆个3T机械盘看看构造

楼主(2020-02-25):
盘体比我家镜子还亮

盘体比我家镜子还亮
比我家镜子还亮。

没什么好玩的

没什么好玩的
没什么好玩的,3T硬盘就是3块一T的硬盘堆起来的

网友A:
新式的硬盘拆了没啥意思,你要是能找到5586系列电脑 dos系统的老款美国产的500G的机械硬盘拆一个,那才叫有意思呢。。

网友B:
为什么 要拆  坏了吗

网友:
再接着拆,那个盘片亮闪闪的,是什么材质做的?是电机驱动吗?

网友C:
哦,原来是三盘片的……
谢谢分享!
据说,这些多盘片的故障率还是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要拆  坏了吗

坏了,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三盘片的……
谢谢分享!
据说,这些多盘片的故障率还是蛮高的。

越多越不好修,故障率还高。这垃圾盘坏其中一块两块都还能用,一旦不能用,三块就全废了。换一套磁头一般只能修好一块盘

网友:
这里边好玩的多着呢,可以拆强磁,可以拆镜子,最后好可以搞一个小打磨机玩

网友:
我后悔砸了块玻璃盘片的,应该拆出来看看再砸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7920&extra=

网友:
N年前就拆过许多硬盘。上二张我拍的硬盘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新式的硬盘拆了没啥意思,你要是能找到5586系列电脑 dos系统的老款美国产的500G的机械硬盘拆一个,那才叫有 ...

500G????你确定不是500M?

网友E:
据说玻璃盘片的那种硬盘寿命短,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玻璃盘片的那种硬盘寿命短,不稳定

用过一个ibm的46g玻璃盘,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式的硬盘拆了没啥意思,你要是能找到5586系列电脑 dos系统的老款美国产的500G的机械硬盘拆一个,那才叫有 ...

那些10M~40M的磁盘才真能拆点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G????你确定不是500M?

   好眼力,打错了,的确是500M,我在很早之前拆过一次,硬盘又厚又重,拆开修的结果没修好,拆盘过程中才发现原来这种硬盘全身都是好东西。

网友F:
忘了是89年还是90年,当时从大学电教中心拿回来一个坏的硬盘,这台电脑还是83年从香港过来的,记忆中这个硬盘有四五厘米厚?好像是,跟光驱那么大,容量好像只有几十M,后来几次搬家,就不知道扔哪里了,现在想想还是挺怀念的,毕竟是我第一次看到硬盘长啥样。

网友:
外壳可以做功放的散热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得到了两块强力磁铁,一块圆镜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忘了是89年还是90年,当时从大学电教中心拿回来一个坏的硬盘,这台电脑还是83年从香港过来的,记忆中这个硬 ...

我也在香港带回来一个这样的盘,是拆了台286机子。硬盘几斤重呢,40Mb。后来也是拆了。

网友:
全部拆除内脏,可以得一个高级烟灰缸!

楼主:
嗯,还是烟灰缸比较省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新式的硬盘拆了没啥意思,你要是能找到5586系列电脑 dos系统的老款美国产的500G的机械硬盘拆一个,那才叫有 ...

可否提示一下有什么好东西在里面吗?我刚扔了一个,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否提示一下有什么好东西在里面吗?我刚扔了一个,心疼!

给个照片你看下 话不多说。

网友:
美国产 早期的500M的硬盘。拆解下来的螺丝都是宝贝,高速三相变频太空铝电机,镜面钛的硬盘盘面,铸铝的盘架,镀金的IDE接口,还有一大坨古磁磁铁。优质散热风扇,独立内存条,这里面不全是宝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否提示一下有什么好东西在里面吗?我刚扔了一个,心疼!

IBM 350,内含50个盘片,总容量为5MB

网友H:
里面的电机拆下来可以转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里面的电机拆下来可以转起来吗

拆不下来的要想转还得弄无刷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