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场管检波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0-02-25):
  电路图是2年前画的,一直没有去实验制作,现在特殊的疫情期间,在家呆着不能出去又开始鼓捣矿机了。

这是电路图,(自认为是正负检波,待老师们商榷!)

   检波是2只场管3DB  分别在LC的正负周交替导通,完成正负检波。耳机输出信号分别由L1和L2在2只3DB各自导通的半周从L的2端感应信号,推动各自的耳机。说一下RC,开始实验没有RC,选择性很差,想了几天,试了只加C不能工作,又加了R才工作稳定,又经大量实验C和R的值,确定C 220P 和R  10--30K效果较好(在我的这个矿机上实验的结果)

   天线是2.5平方的2芯软护套从4楼垂下到2楼大约9米且紧靠着墙面,加了一个1000P的电容接到矿机的L线圈的两端都可以,接在L的中间无声。L1和L2可以调节和L的距离,以便调节耦合度。

L是直径6mm的铜管绕4圈,线圈直径13CM,线圈长13CM,电感1.8uh,可变是21P---527P,可覆盖短波5.4MHZ----14.7MHZ.

2块微安表直流电阻都是3K,电感10H,就不用再令加电感了,直接用就行了,前面的是50ua的后面是100ua的。

耳机是USI,改装成2个独立的单元

用信号发生器制作刻度盘,这样收听时方便多了

       试听了2天,感觉和单检波短波矿机比选择性不好,弱台收不到,但强台效果好。听感很是特别,调台时声音从左道右又从右到左,仿佛有立体声的感觉。虽然这台矿机选择性不太好(和我的单回路的矿机比)但在我这白天和夜晚都可以收台,(短波台都是声音忽大忽小的)中国之声 中国国际 朝鲜  NHK等 NHK传播好时每只电流表可达10ua之多,中国国际对外语台 每只电流表可达20ua之多。
    这个线路 我试验的矿机虽然选择性不如单回路的,但正负检波是我玩矿机以来一直想做的,有一定的可玩性,分享给坛友们,有感兴趣的坛友不妨也实验一下,一起交流探讨!

网友A:
能收不少台,不错呵

网友B:
矿石机做的挺好,很有创意,还是“双声道”的,不错!

网友C:
强烈支持这种爱鼓捣的精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不少台,不错呵

楼房地线不好弄啊,只能听短波了,好怀念在平房玩矿机的时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石机做的挺好,很有创意,还是“双声道”的,不错!

半波检波的矿机做的太多了,尝试一下全波检波的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支持这种爱鼓捣的精神!赞!

感觉这个矿机还有升级的可能,铜管的线圈分布电容太大,在频率高端选择性很差,改成,直径细点的镀银线圈,或者是磁环线圈,应该能好些,再有单只耳机的阻抗匹配也不是很好,要是有好的,天线和地线,试验一台中波的正负检波矿机效果应该不错吧

网友:
又见大师鼓捣了

网友D:
学习了!贵在鼓捣,其乐无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矿机还有升级的可能,铜管的线圈分布电容太大,在频率高端选择性很差,改成,直径细点的镀银线圈 ...

短路RC什么效果?

网友E:
乐见鼓捣大师又出新作,可喜可贺。

网友F:
两个耳机不共地,人若戴上耳机,肯定会影响谐振回路的稳定工作的

楼主:
还是鼓捣矿机心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贵在鼓捣,其乐无穷!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楼主:
短路RC选择性下降 但可以工作,实验的时候不太理想差一点放弃拆掉,利用信号发生器选择了合适的RC后,整机效果还是不错的。当拔掉任意一只3DB时,就是一台半波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见鼓捣大师又出新作,可喜可贺。

感谢老虎哥的关注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耳机不共地,人若戴上耳机,肯定会影响谐振回路的稳定工作的

您说的对,数字表电容档测耳机两线电容为30p左右戴在头上和摘下差不多,用手攥住两根线时电容是60p左右,要是矿机Q值高影响会挺大,在这台上没啥影响,频率不跑,可见分布电容好大的,降低了矿机性能。

楼主(2023-04-03):
前几日再一次升级了这台矿机,加了一个双联可调电容,用来调节灵敏度和选择性,效果比之前要好,特别是听感很有意思,调台时声音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电台调准是声音在头顶的中间,仿佛听立体声的感觉~~~~发出来和矿友们分享!

电路图

矿机

新加的可变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