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有关超再生的疑问

楼主(2020-02-25):
先上图:
问题来了:
超再生电路, 现在常见的是左图, 也就是1972年类型的图, 但是右图即1971年类型的超再生电路有电路, 有尺寸, 有结构, 有调试方法, 显然也是成功的, 为什么要改变? 缺点在哪里? 1972年类型的优点又在哪里? 敬请各位前辈同道不吝赐教. 在下先致谢了!

网友A:
右边的共发电路应该是从电子管电路演绎过来的,当年用2P2做过,人体感应很大,在高扼圈后加了一个可变电容到地,效果很好。但用3DG6恐怕效果不好,用场管可能会好一点。当年编者可能发现了,就改了共基电路。

网友:
解释超再生鉴频检波原理,老版类似PWM,新版直接就是幅度了

网友:
三十多年前,做右图,拆了一个中波磁棒,二只纸质电容,用3DG6,没成功。做左图,一次成功,音轻,加了一级低放,无论怎么调试,收到台还是有流水声。

网友:
这是1977年10月第5次印刷的电路,当年制作过, 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共发电路应该是从电子管电路演绎过来的,当年用2P2做过,人体感应很大,在高扼圈后加了一个可变电容 ...

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明白了! 多谢szp!

网友:
当年的圣经,当年制作收音机最好最全面的指导书,许多书扔了,现在也舍不得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