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唐龙(TOLO)AV560请教开关机保护问题

楼主(2020-02-26):
疫期封闭那里也去不了,正好静下心来鼓捣。去年捡的唐龙(TOLO)AV560拿来练手。经检查:
1、音量电位器失灵,初始在-45db,可以调到0db,减小则不行。判断为编码器损坏,网购一直换之正常。
2、多数微动开关失灵换之正常。
3、R声道小信号失真。将后级输入断开接线到中置声道恢复正常。因为该机是四声道机器,功率管为场效应管,L/R/C/S四个声道经过检查分析电路结构元器件完全一致,可用来置换。
4、扬声器保护开机正常,继电器能延迟吸合,但关机“嘭”的一声,明显关机保护没起作用。过去一直没研究过这种电路不熟悉,所以无从下手,诚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按照线路板手绘的线路图,可能有错,但大部分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昨天换了个47微法的电容(画圈),依然如故。

楼主:
没办法,昨天把电容都测了一下,貌似正常

楼主:
之所以鼓捣这个机器,一是因为疫期封闭那里也去不了,二是经过分析该机采用双环牛动力充足,后级功放电路为双差分场效应管输出,L/R/S/C四个声道结构参数完全一致,四个声道都有保护电路,不行其他很多AV功放,仅主声道保护;编码器调节音量,高中低音可调。单纯做个后级也不错。
这是根据电路板手绘电路,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2020-03-30):
首贴右角5551对管E/B极是短路?

这个保护电路如果换电解不解决问题,就要折下全部管子用指针万用表高灵敏度档Rx1K,Rx10k测各极

的反向导通电阻,换出漏电的管子,祝你成功

楼主(2020-08-31):
引用 网友A:
首贴下角5551对管E/B极是短路?

这个保护电路如果换电解不解决问题,就要折下全部管子用指针万用表高灵 ...

换个5401三极管关机没有大炮声了,但还是有“噗”的一声,先凑合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5401三极管关机没有大炮声了,但还是有“噗”的一声,先凑合着

还是有朴的一声,试把前级+-15V电源中的+15V的电解电容逐步并电容加大,加一次/开机听一次,看能否到某个值,朴声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朴的一声,试把前级+-15V电源中的+15V的电解电容逐步并电容加大,加一次/开机听一次,看能否到某个值, ...

谢谢你的指点,我试试

楼主(2021-01-18):
疫情封闭闲的无事,继续找事。经过仔细检查红圈处47微法电容增大为50微法,更换后正常。这点细微的差距不用电容表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B:
画红色圈的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红色圈的什么原理?

这个应该是将前面的信号放大送到后级触发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将前面的信号放大送到后级触发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路结构,发射极和集电极在同一个电位,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路结构,发射极和集电极在同一个电位,百思不得其解

不在一个电位,pnp管发射极高电位接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在一个电位,pnp管发射极高电位接电源了

集电极连接10K限流电阻接在同一个供电位置,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连接10K限流电阻接在同一个供电位置,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呢

这个就是交流关机电路,只是楼主画错了,还有继电器下方的2个5551三极管估计也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