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5532+1876/4766PCB

楼主(2020-02-26):
LAY文件,板子尺寸10*8.2CM,适合5元打样,由于1876和4766一个是高电平静噪,一个是低电平静噪,所以静噪电路分开来画,安装时装上对应的元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平时见板子设计都用lm317和337,怎么不用78,79系列的稳压电路?78,79系列电路简单点

78/79稳压的也有做,用317是想把运放电压稍调高一些看效果会不会好些,实际上不是金耳朵听不出多大变化来。

楼主(2022-10-10):
引用 网友B:
简单电路,单面就好,热转印起来方便。

下面这个板子不正是我画的吗
主要是双面板画起来布线方便省脑筋,现在打板也不贵,板子工艺也比自己热转印的好太多了。

网友C(2020-02-26):
有没有画纯1876,4766后级加上喇叭保护电路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画纯1876,4766后级加上喇叭保护电路的PCB?

1876/4766没有,画了一个7294后级+保护的还没打板试验,等测试过了再发帖分享。

网友:
板子设计的很好。
收下了,多谢。

网友D:
有STK4191加保护的板子吗,现在淘宝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STK4191加保护的板子吗,现在淘宝都没有

不好意思,没有4191,只是手头上有两块1876所以画来玩玩。

网友A:
楼主好,平时见板子设计都用lm317和337,怎么不用78,79系列的稳压电路?78,79系列电路简单点

网友:
PCB我也画过4766+5532带保护的,自己腐蚀了几片单面的,但是底噪去不掉,一直对地线的画法不太明白。楼主的底噪如何?

网友E:
楼主很给力供大家分享,地线挺用心布局的,旁路100PF我差点看成100欧电阻了, 这个值我一般输入级取47P。不过我个人观点:地线还可适当加粗点,特别是输入GND与47UF及22K平衡电阻之间要靠近接地点,还有其实可以取消掉2.2UF一对及47UF反馈电容的,22K应与47K电阻一样阻值才对。后级没有去跑线未及......

网友F:
引用 楼主:
1876/4766没有,画了一个7294后级+保护的还没打板试验,等测试过了再发帖分享。

期待可以兼容7293后级+保护的,谢谢

楼主:
PCB我也画过4766+5532带保护的,自己腐蚀了几片单面的,但是底噪去不掉,一直对地线的画法不太明白。楼主的 ...

底噪还是比较满意的,不是刻意去听基本上感觉不到,开关机也安静。
地线在滤波电容地边上做公共接地点,把各路地线集中一起再连到电容地,前级地把前级输入地,反馈地先连接一起,再接到公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可以兼容7293后级+保护的,谢谢

准备打板才发现捷配领不到5元券了,没券打板要九十多大洋,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给力供大家分享,地线挺用心布局的,旁路100PF我差点看成100欧电阻了, 这个值我一般输入级取47P。 ...

前级地线原来是想把信号、输入和反馈地先连接再走一道地线到电源地的,元件都排好了发现不好布线才做成这样子,2U2电容可以省一对,负反馈电容我觉得还是留着好,如果加入喇叭保护电路可以考虑去掉。输入对地电阻确实应该换成47K的合适,谢谢朋友热心指正。

网友G:
建议把扬声器保护电路加进去。还有就是把所有电容的规格(直径,脚距)都加大一号,方便选料。

网友H:
引用 楼主:
PCB我也画过4766+5532带保护的,自己腐蚀了几片单面的,但是底噪去不掉,一直对地线的画法不太明白。楼主的 ...

非常感谢!再请教PCB的地线铺铜呢,大面积敷铜好不好呢?(还是针对底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把扬声器保护电路加进去。还有就是把所有电容的规格(直径,脚距)都加大一号,方便选料。

谢谢提议,当时考虑的是立创5元打样,板子尺寸限制所以有所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再请教PCB的地线铺铜呢,大面积敷铜好不好呢?(还是针对底噪的问题)

以前买过三叶草的1875后级板,PBC大面积敷铜设计,装好开机完全无底噪,后来自己抄板加入运放前级底噪非常大,跳过前级则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78/79稳压的也有做,用317是想把运放电压稍调高一些看效果会不会好些,实际上不是金耳朵听不出多大变化 ...

这块板A1前级,AD712是做伺服?没做过A1前级,不知道这A1前级板是否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前买过三叶草的1875后级板,PBC大面积敷铜设计,装好开机完全无底噪,后来自己抄板加入运放前级底噪非 ...

单后级的我也尝试过,1875的GC电路随意敷铜,底噪都几乎不可闻。也是外加前级就会有明显的底噪。供电合并、分开都有底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后级的我也尝试过,1875的GC电路随意敷铜,底噪都几乎不可闻。也是外加前级就会有明显的底噪。供电合并 ...

漂亮PCB!加入前级底噪增大还是因为配接接地环路的问题,在不理想状态改用独立绕组供电可以改善弊端,共用绕组分开整流有时候布板不当更容易劣化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A1前级,AD712是做伺服?没做过A1前级,不知道这A1前级板是否更好?

Ad712是用作伺服,放一起比较,个人更喜欢标准双运放前级的声音,运放用的是tl072.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712是用作伺服,放一起比较,个人更喜欢标准双运放前级的声音,运放用的是tl072.

谢谢回复!看来没必要玩A1前级了。我个人还是喜欢纯后级,因为已经有好多款前级了,可以换着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看来没必要玩A1前级了。我个人还是喜欢纯后级,因为已经有好多款前级了,可以换着玩。

淘宝上仿A1的我也买过一个,感觉不如不用。现在的声源设备也不需要前级的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仿A1的我也买过一个,感觉不如不用。现在的声源设备也不需要前级的放大。

我是无前级不欢,我的系统必上前级。

网友C:
而且用不用前级这问题也没必要论述,根本就是无解,喜欢有前级的就用,不喜欢的就直接后级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而且用不用前级这问题也没必要论述,根本就是无解,喜欢有前级的就用,不喜欢的就直接后级呗。

我是想问一下没有前级搭配情况音量是后级带的还是咋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问一下没有前级搭配情况音量是后级带的还是咋调整的?

我个人diy的后级全都放了个音量电位器在输入端,CD直推后级肯定要用这个音量电位器了。在接入前级时我喜欢将后级音量开最大,由前级音量电位器调节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