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现有的超外差收音机,能不能引出几条线,当作信号源,汞调试其他收音机使用?...

楼主(2020-02-26):
利用现有的超外差收音机,能不能引出几条线,当作信号源,汞调试其他收音机使用?如果可以,应该分别从哪里引出?

网友A:
完全可以!
看你做啥用,低放,中放输出,再来个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看你做啥用,低放,中放输出,再来个地......

这个方法我用了好多年,但是这个收音机的中频要求很好。

网友:
从电子管收音机的电唱插口(半导体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引出音频信号。从中频变压器可以引出中频信号,用一根双芯电源线中间留15厘米左右平行部分即可。另接一根地线。

网友:
本坛有个朋友几年前介绍用收音机改造为信号发生器+寻迹器,大约是这样子:在背板做几路插口,比如高频进丶出,中频进出,低频进丶出,…,成为收音机+综合仪表了。俺觉得楼主可以偿试这个方案。

网友B:
这个都什么年头了还有这样不靠谱的主意?搞个随便什么可变电容(宝上最便宜的),搞个振荡器,接入单片机简易频率计(画度盘很麻烦还不准)也没多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什么年头了还有这样不靠谱的主意?搞个随便什么可变电容(宝上最便宜的),搞个振荡器,接入单片机简 ...

空气可变电容我有,不知你说的这种电路有现成的吧?其他零件能买到吧?请给个叫详细的回复,谢谢。

网友:
过去用好的晶体管收音机来调试DIY的收音机.....这是没有仪器调整收音机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