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5陶瓷滤波器正反向

楼主(2020-02-26):
收音机455三端陶瓷滤波器有正反标识,如果反向应用,有多大影响还是没关系,向有知道或者仪器测量的老师请教,如果通过理论阐述最好。

网友:
字面对自己三条腿超下、465 右上脚有一凹、就是输出端、好多都坛友调头试过、都没什么区别、不知是质量原因还是本身就是那样‘’

网友:
试过颠来倒去都一样。

网友A:
扫频仪正扫反扫也一样。按照陶瓷滤波器的工作原理,三端子的也应该是两端对称的。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A:
扫频仪正扫反扫也一样。按照陶瓷滤波器的工作原理,三端子的也应该是两端对称的。

应该不一样的,我试验多次也是如此。

网友B:
试验之后没有正反向说法。不知楼主用在哪里,如果用在2P3收音机里劝你换个1000P电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验之后没有正反向说法。不知楼主用在哪里,如果用在2P3收音机里劝你换个1000P电容试一下。

老师,愿闻其详。手上有2P3

网友:
        应该按照厂家给出的引脚定义,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使用.不按厂家规定的条件使用,不能达到最佳效果.三端陶瓷滤波器的性能指标有好几项,比如中心频率,带宽,插入损耗,带内波动等,不同的接法,这几项性能指标有所不同.有的爱好者只凭听感认为正向反向效果一样,这是不对的.我曾经做过对比试验.将一台产品收音机的三端陶磁滤波器取下,用多个品牌的三端做正反向接入,在扫频仪上观察,证实了只有正确接入时的中频曲线最好.这个试验虽然不是很严格,但是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