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马兰士PM700AVK的图纸,谢谢提供

楼主(2020-02-26):
谁有马兰士PM700AVK的图纸,谢谢提供

网友:
PM700服务手册已找到,有电路图, 是这台机子吗 ?

上传一个你机器的图片,都是网上的资料你也可以自己找找

楼主:
谢谢了,不是图片上的这台机器,不过我的这台PM700AVK 昨晚修好了,原来故障的时候是继电器正常吸合,就是没有声音出来,昨晚查线路后发现没有-15V电压,根据线路查修是焊点中间完全没有与线路板接触,等同断开,用小刀刮开铜箔重新焊接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是图片上的这台机器,不过我的这台PM700AVK 昨晚修好了,原来故障的时候是继电器正常吸合,就是 ...

象这样有过程,有测量/有修复的贴于网友最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