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移动电源启动

楼主(2020-02-26):
停了好几天电池果然没电了,把这个夹到电池上,启动两次,成功了,然后把电池拆下来充电,不接负极已经好多天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不差移动电源,我差的是缺电的汽车

网友A:
我前几天也在京东上的买的360应急电源,充满也就用三次,第四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在京东上的买的360应急电源,充满也就用三次,第四次就不行了。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次?

网友A:
病毒闹得,每天不开车,启动一回,开出去一会回来了,过1两天再开,电瓶又没电了,就又启动一次。反复弄了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病毒闹得,每天不开车,启动一回,开出去一会回来了,过1两天再开,电瓶又没电了,就又启动一次。反复弄了 ...

如果停车地方方便还是买个充电器吧,几十元就搞定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没用过,想不通这么小的电源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没用过,想不通这么小的电源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吗?

内阻很小,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启动发动机也就是2-3秒时间,实际用去的电能也不是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病毒闹得,每天不开车,启动一回,开出去一会回来了,过1两天再开,电瓶又没电了,就又启动一次。反复弄了 ...

弄快太阳能板放中控台上,线直接电瓶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快太阳能板放中控台上,线直接电瓶行不行?

原理上应该没有问题,研究一下。

网友(2020-04-24):
三串太阳能板,每个标称6V5W,亲测有效。日照五个小时,蓄电池电压提升了0.2V。考虑再加两组呢。
往后档放一组固定不动,前档放两组,开车之前收起来放到副驾驶位。

网友:
楼主的电源除了牌子不一样,其余都差不多。我的车停了半个月以上就会出现打不着的情况,接上电源也要打几次才能打着,而且线非常热。   我估计这车子是哪里有轻微的漏电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才二年的车用不上。

网友D:
看来楼主的电瓶可能有问题了,按正常汽车挺个十天半个月的不会启动不了,除非汽车有漏电的地方或者电瓶自放电严重,建议楼主检查电瓶和车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的电瓶可能有问题了,按正常汽车挺个十天半个月的不会启动不了,除非汽车有漏电的地方或者电瓶自放 ...

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没电的时候这个确实能够应急启动,是个好东东。我也一直想用超级电容做一个启动器,只是现在能买到的超级电容都是二手的,所以还在寻找合适的材料。

网友(2020-06-19):
电池或者是汽车电路有漏电

网友:
我的车停两个月也能打火。

网友(2020-11-27):
发电机坏了,千万不要用这东西,会直接烧毁,我就干过,直接电池鼓包,

网友:
这东西只能用几秒钟,不可以长时间大电流

网友(2023-06-06):
这个不错,我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