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座110V错插入220V修复篇

楼主(2020-02-26):
疫情尚未结束便迫不及待在网上购买了漆包线和矽钢片,非常时期物流时间漫长,昨天所有的东西才到位,那就开始工作吧!
第一次自己做变压器,一些做变压器常识在网上看了不少,而且在买矽钢片时和老板沟通好长时间,基本上掌握了要领。
数据根据变压器初级原始数据绕制,次级用肉眼看和万用表测量没有烧掉,所以只修复了初级。
用时2小时矽钢片和漆包线组成一个完整的变压器,经过一个多小时测验,矽钢片表面温度38度左右,漆包线表面温度32度左右没有人体温度高。
这回修复之后在110V变压器前面加一个自耦变压器220V变110V,这样以后没有插错的时候了,到此修复成功。

拍了好多照片,上不了图,不知原因。

网友:
直接绕成220的省多少事。

网友A:
基本原理还是要弄清楚的,不要人云亦云!变压器的功率大小,由铁芯截面积决定,你就是初级绕成100v,220v,380v都可以,给定功率的情况下,各种电压下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可以灵活选择合适的线径,和研究到骨子里还是血肉里还是皮毛里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减小线径,直接绕个220V的绕组不好么?

楼主:
修好之后试机中,,,,,,

网友B:
谢谢分享,初级再绕460圈,不就可以220了吗。

网友C:
楼主 为什么 不直接 绕制  初级 220v  不是很理解

网友:
这个可以 直接改成 220v 就可以了 何必还要 在增加 一个 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初级再绕460圈,不就可以220了吗。

骨架限制住了。日本人做的变压器是次级套在初级里面的骨架。日本人做的的矽钢片不是一个一个插的,是把E粘成一定的厚度再和 I 对接的。

网友D:
隔离带变压,多好

上面说直接绕制的,初级在下匝,是不是要把次级全部拆了?还有空间够吗?(把线径改小?功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为什么 不直接 绕制  初级 220v  不是很理解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就得重新计算次级线圈的匝数,次级好多电压组,我打开看了一下线径都不一样,骨架和矽钢片都得重新规划,太麻烦了。这样多简单啊,达到效果就行,最主要的是磁带现在不多用了,说白了就是摆着看的,但是还不能不好用

网友E:
原来也是隔离的,线经细了但电压高了一倍,功率还是一样的。楼主的做法多余了。

网友:
以前修日本产CD机的电源变压器是把100v改成220v的。一劳永逸。楼主这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带变压,多好

上面说直接绕制的,初级在下匝,是不是要把次级全部拆了?还有空间够吗?(把线径改小 ...

我同意你的观点,线径细可是功率不够啊,日本人研究的东西都研究骨头里了,你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就得重新计算次级线圈的匝数,次级好多电压组,我打开看了一下线径都不一样,骨架和矽 ...

匝数加倍,线径改小(绕的下为前提)—— 我如此改过索尼LD本土机,完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也是隔离的,线经细了但电压高了一倍,功率还是一样的。楼主的做法多余了。

是这样的!问了多个人都说功率不够,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改,所以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带变压,多好

上面说直接绕制的,初级在下匝,是不是要把次级全部拆了?还有空间够吗?(把线径改小 ...

线径必须改小 功率也是够用的 如果110V和220V变压器外形大小一样,那么220v的不但匝数比110v的匝数多一半,导线粗细是110的粗220的细

网友:
看看这个日本为什么100v电压

https://new.qq.com/omn/20190810/20190810A0J0CN00

网友:
我这里 有一台 美国产的 机器 原变压器是 初级是120v 使用直径是 0.38 漆包线绕制 900圈  后改成 230v 使用直径 0.28 的漆包线 绕制 1725圈 功率不变 次级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原理还是要弄清楚的,不要人云亦云!变压器的功率大小,由铁芯截面积决定,你就是初级绕成100v,220v, ...

你说的对 和 这个 日本人研究的东西都研究骨头里了 没有关系

网友:
我的卡座也是110地,早被我改成220了。

网友:
"喝酒不吃菜,个人心里爱“,楼主自己动手修理好了就行,自己高兴就好。大家的建议是好心但是只能作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 该帖被屏蔽 ****

来到矿坛请文明发言,不要动辄扣分,口头警告一次,再有下次升级处罚,请自重。

网友F:
线径乘0.71,圈数乘2。就是110V改成功220V。变压器的功率只与铁芯截面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径乘0.71,圈数乘2。就是110V改成功220V。变压器的功率只与截面积有关。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