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磁棒天线为室外天线

楼主(2020-02-26):
如今室内收听中波干扰太厉害,一直有把磁棒天线改为室外天线的想法,今天简单的试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只是简单的拉了一根5米左右的导线扔到阳台外面,能收到台,灵敏度方面比磁棒天线还差些,毕竟天线太简单了。收音机上的改动也不多,就是把磁棒线圈拆掉,换上用中周改绕的天线线圈,L1为调谐绕组100匝(视双联而定),L2为次级绕组20匝,L3为天线绕组5匝,收音机核心部件是LA1600,如果是分立件或其它集成则L2要相应改变。下一步最艰难的工作是架一副好的天线,只是二楼有点麻烦,正在琢磨怎样实施。

网友:
电容+电感耦合最好吧

网友A:
这个天线好处是没有方向性,但是抑噪性能太差,用环地好一点

网友:
中波室外天线,最好也是环形天线。

网友:
车载收音机都是这样的,所以车机中波波段在家里收听不太理想,干扰太大了

网友:
估计是你中周的Q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好处是没有方向性,但是抑噪性能太差,用环地好一点

愁就愁在需要架设一副好的天线。天线高度要超过楼顶几米,长度最少也得20-30米吧,必须屏蔽电缆通过传输变压器(巴伦)直接楼顶接天线引入室内,才能较好的接收信号,避开干扰,说的容易,实施起来困难,想了几十年了也没动手,HAM2000,R71E都成摆设了。

网友:
过去组合音响大多都配有中波机外天线。就是一个边长15厘米左右见方的线框绕几十匝漆包线。我好像还有一个、不知放哪了,也没拆过、不是道具体多少匝。

网友:
现在的中波段实在无法收听呀。干扰多,台少。

网友:
中周天线线圈绕少点,用1元几毛线的电视75Ω引线到楼顶上天线看看。

网友B(2020-05-15):
这几天正在搞中波天线,只要用6.5米的硬铜线弯1个环(其实样子随便,只要方便两端接线就行了),两端接入收音头的am天线接线柱就行了,再微调下收音头的输入的那个电感(类似中周)就行了,经对比磁棒天线起码好2倍。且没有什么干忧。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正在搞中波天线,只要用6.5米的硬铜线弯1个环(其实样子随便,只要方便两端接线就行了),两端接入收 ...

请教,是一端接天线,另一端接地么

网友:
        改有增益的磁棒天线为室外天线听中波电台,失去磁棒天线抗干扰的天线方向性功能,使用一般天线。只能使中波干扰加强,可以用实验来证明收音效果的改善情况。
       坛里有人认为用磁路屏蔽的磁环增强接收灵敏度的说法是错误的,最初听到我以为是恶作剧,后来才知道众多网友在努力用磁环增强矿石收音机接收性能。基于那个说法,所以有中周改绕天线输入调谐线圈的实验。
       实际上是零增益的磁环调谐线圈提高了天线输入调谐回路Q值,可增强选择性。这时候接收天线的灵敏度和方向性取决于天线性能。
       磁环调谐线圈提高了天线输入调谐回路Q值,可以缩小输入调谐回路体积,减少与其他元件的互感干扰,因而适合于特殊用途的中短波接收器。车载收音机被车外壳罩着,靠外接天线接收信号,这时候就合适了。而对于矿石收音机来说,抛弃接收信号满足不了要求的磁棒天线,用磁环调谐线圈提高了输入调谐回路Q值,再改用接收信号能力更强的室外天线,是合理的选择。收音机核心部件是LA1600来玩这。接收天线的灵敏度和方向性不理想的话,有可能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