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5750交换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26):
锐捷5750插上电源无反应:
拆下电源:
1、测量电源保险开路,判断有短路故障存在
2、测量整流桥正负极处以后存在短路现象,拆下整流桥测量正常
3、测量pfc电源管11n60 G、D、S 三极短路,更换;pfc采用ucc28051 ic模块,测量1脚pfc电源电压取样端电阻R35阻值变为开路,更换820k电阻
4、测量pfc电源管G极驱动电阻R16 100(10欧姆)开路
5、串60w灯炮,发现pfc电容负极有烟雾冒出,拆下发现负极已断裂,更换100uf、450v电容
串灯泡试机灯泡闪烁,去掉灯泡,测量pfc电容两端电压402v,输出12v,接6.8欧姆假负载电源输出11.94v正常
维修完毕

网友A:
现在的电源贴片元件多了,印字又小认不出了,越来越难修了。串灯泡试机是修开关电源的好方法,少烟花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源贴片元件多了,印字又小认不出了,越来越难修了。串灯泡试机是修开关电源的好方法,少烟花的可能 ...

是的,有效的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