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400兆对讲机的RF缓冲+功放,发射汽车遥控器433 ASM编码

楼主(2020-02-26):
来增加距离,也不知效果会怎样?还想把27兆调幅比例遥控用对讲机传输,增大遥控车距离和抗干扰性能!请大家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试试将信号直接输入早期对讲机功率模块,相关模块的定义网上可以查到,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电源、地、输入、输出等引脚。
频率是符合的,不知调制方式有没有差异。
15年前因收入低买不起车台,为了能更好的玩业余无线电于是用150M对讲机输出直接送入30W三菱功率模块即可实现大功率输出,至于杂散辐射等其他指标无从考证,总之对方收听我信号强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将信号直接输入早期对讲机功率模块,相关模块的定义网上可以查到,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电源、地、输入 ...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

我不是老师

网友(2020-04-15):
好像有数传电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