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过去那种手摇电话机听筒,不知阻抗多大?能不能做矿机耳机?

楼主(2020-02-26):
有个过去那种手摇电话机听筒,不知阻抗多大?能不能做矿机耳机?

网友:
肯定可以的啦!

网友:
拆开看看,估计耳机是小黄耳机,非常 适合做矿石机用耳机

网友:
拆开看看,如果是白色槊料壳动圈的效果不好,如果是电磁式的或舌簧的就能用

网友:
要拆出来看,有的话筒是炭精,听筒是电磁式的,不是舌簧耳机

网友:
阻抗太低一般只有300欧不适宜。

网友:
不论何种耳机电阻多大,能与矿石收音机做好匹配,都是好耳机。如从结构而论,舌簧耳机灵敏度最高。

网友:
过去的东西,质量是不错的.....

网友:
不瞒您说,我的第一个耳机就是电话听筒耳机。自制二极管收音机,哇哇响。

网友:
350欧的舌簧耳机并联2ap9,怎么比都比2200欧串联成4000欧的万机头戴耳机的声大,如果配上变压器做成调台的矿石机效果最好了

楼主:
拆开拍照了,听筒直流电阻66欧,话筒直流电阻10兆欧。
请大家帮看看是那种类型的,矿机能不能直接用 ?

网友A:
听筒阻抗偏低,直接使用不适合,要通过阻抗变压器才能有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筒阻抗偏低,直接使用不适合,要通过阻抗变压器才能有好的效果。

6管超外差收音机上的输入,输出变压器能做矿机的阻抗变压器吗?

网友:
话筒是碳精的,耳机是电磁式的,阻抗太低,且振动膜硬,灵敏度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