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多少欧姆

楼主(2020-0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第五道绿色,表示厂家,近几年很多厂家都做这样识别的电阻!

网友A:
该电阻为0.33Ω 误差±5%

网友:
色环电阻表示法,

网友:
看用在开关电源上,觉得像是采样电阻,那玩意阻值都不大,能猜到哪个是第一环

网友:
最后一环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绿色在第五环?

第五道绿色,表示 误差为 0.5%,而不是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为0.33Ω 误差±5%

最后一道绿色,表示误差为 0.5%

网友:
看图估计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这个电阻坏了会坏一大堆元件,好好查一下

网友C:
听到过一个说法,最后一位绿表示温度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到过一个说法,最后一位绿表示温度系数。

第六環才是溫度係數, 但是很少見

第六環顏色                黑        棕        紅        黃        橙        綠        藍        紫        灰
第六環係數(ppm)        250        100        50        25        15        20        10        5        1

网友:
0.33Ω       误差±5%  ,厂家定做。

网友:
只能按四环电阻读:橙橙银金=0.33Ω±5%,最后一环温度系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为0.33Ω 误差±5%

为什么不是33欧姆呢?

网友:
3楼计算的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33欧姆呢?

33Ω则色环为:
橙3橙3黑0金5%=33欧.误差5%

网友E:
资料:《电子报》2013第5期,《这些五环电阻怎么啦?》。

---我们也接触到的一些电子电器,其内部电路采用的部分五环电阻却不按以上规则“出牌”。例如,图1是某跑步机控制板上的一个五环电阻,色环依次为红、红、绿、金、绿。按表1读得为22.5Ω(误差±0.5%)。维修中由于测得其在路阻值较大,怀疑它变质开路,但焊下来再看电路板却傻了眼——电阻下面的的标志框内标为“2M2”(参见图2),即2.2MΩ! 用数字表测量证实的确如此(实测2.18MΩ)。又如图4某品牌电磁炉内的五环电阻,色环依次为黄、紫、黄、红、绿。按表1读得为47.4kΩ(误差±0.5%),但实测却为470 kΩ!图5的五环电阻,色环依次为绿、蓝、红、金、白(实测为5.6kΩ)。图6的电阻色环依次为橙、白、金、金、黑(实测为3.9Ω)。而根据表1的规定,第5环(误差环)是没有白色或黑色的。图中的这些五环电阻究竟怎么啦?

    以上这些不按规则“出牌”的电阻,它们的第5条色环是由生产厂家自行定义的。一般第5环为白色(图5)或黑色(图6)的是熔断电阻。有的厂家用第5环来区分电阻的内部特性与材料,如某厂家用绿色环表示绕线式无感电阻(图3,色环次为棕-黑-黑-金-绿),另一厂家用黄色环表示高压玻璃釉电阻等。还有的整机生产厂或批发商往往要从多个电阻厂家进货,为进行质量跟踪,要求各供货厂家分别加上代表本厂颜色的第五环,以示区别(图1与图4应当属这一类)。甚至还有厂家用不同颜色(绿、蓝、白、紫等)的第5环来表示熔断电阻的不同熔断特性。上述“内部消息”并不是一般爱好者和维修员能知晓的,只有查看生产厂家有关的产品规格书(这类规格书一般都以“PDF”的格式出现,所以常称为PDF资料)。而有的厂家没有发布相关产品的规格书,有的即使有规格书,其中也不含上述信息。既然由生产厂家自行定义的“附加环”中的信息难于了解,那还有可能直接读出它们的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资料:《电子报》2013第5期,《这些五环电阻怎么啦?》。

如果想把他当成五环电阻去读数,前三位必须符合末位误差环相应的标称值序列中的数字。否则就是这样末位加上一个其他意义色环的四加一环色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Ω则色环为:
橙3橙3黑0金5%=33欧.误差5%

哦,谢谢科普。
橙橙黑我认为是330Ω,当初四环电阻是这么读的。五环总是弄不清楚。

网友F:
其实,我更想知道这个电阻存在的意义,这么小的阻值,如果用一段导线代替可不可以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更想知道这个电阻存在的意义,这么小的阻值,如果用一段导线代替可不可以呢?

取样电阻,再小还是有阻值的,不可以用导线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取样电阻,再小还是有阻值的,不可以用导线代替。

多谢指导!

最近在研究电动车充电器,手头有几个坏的,陆续被修好了,边修边学!还有很多问题准备和大家求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