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403

楼主(2020-02-26):
各位师父,我的一台403,中波收台还行,短波1,2 天线加长后,能收到台,但是声音非常小,请问从哪里着手?

楼主:
   PJI 21,   你说得太对了,就是波段开关的事情,已经能收到好多台了,正打算进一步清洗,按照你的办法试试!另外,调整了一下振荡器,声音大了不少,多数被人调整过。感谢!感谢!

网友:
学习中。期待结果。祝你好运。

楼主:
K1F 如果有问题应该收不到台吧,B4 是中波用的吧,现在是能收到台C14,C15,C10,C33感觉没有问题,L10没有问题,   这些电容我没有焊接下来,只是用万用表和电容表测了,

楼主:
这些电容除了C10是瓷片电容外,其他都是云母电容

网友:
检查BG1是否参数变差和电容:C6、C18、C22的容量是否变质.....

网友:
不用折腾,千万不要乱焊!只要把波段开关清洗就可以了!把波段开关用酒精冲洗一下,然后撒上牙粉--细的-去污粉也可。反复旋转开关--最后再使用酒精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当然用水也可以,但是要烘干!

楼主:
谢谢!  最好这张的资料信息拍照的不清楚,

网友:
文革时期的典型产物4管三波段台式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PJI 21,   你说得太对了,就是波段开关的事情,已经能收到好多台了,正打算进一步清洗,按照你的办法试 ...

另外告诉你一个维修经验:请检查C30电解电容器,如果漏电,请更换。这个电容漏电会影响功放管工作电流,音量减小,失真。

网友:
进来学习到了波段开关的清洗方法,干货。

网友(2020-10-05):
老收音机能维修好了也挺好的,让他继续为人民服务。

网友(2022-02-05):
如果中波正常了,可微调一下L10看一下有没有变化,L10  C33组成短波提升器,如果L10失谐短波增益也会下降。C33老化也会对短波增益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