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初学者制作的最最简单的故障寻迹器

楼主(2020-02-26):
从《怎样修理晶体管收音机》这本书上看来的,在右边的图上加一个开关,就可以把音频和高频故障寻迹器组合在一起。

高阻耳机可以用助听器上的耳机,某宝10几块一个。就5个零件直接搭棚焊就可以了。

试了一下,检波后音频寻迹完全没问题,检波前1-2级高频寻迹也没问题。

网友A:
        可以在后面增加一级单管音频放大,高阻耳机还不用输出变压器,至少要一节电池。

网友B:
电路简单,可以做一个玩,只是高阻耳机不太好找。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办法:用普通的16Ω耳机,3.5mm插头最后端缠上一根细导线接底盘(电源负极)、用3.5mm插头前端触及交联电解电容的铝壳就能听到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后面增加一级单管音频放大,高阻耳机还不用输出变压器,至少要一节电池。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不用电池,体积可以做的很小,可以做在探头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简单,可以做一个玩,只是高阻耳机不太好找。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办法:用普通的16Ω耳机,3.5mm插头最 ...

这个还能测高频,另外加了隔直电容,不怕短路。高阻耳机用助听器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改制成信号发生器,故障寻迹器吧 。

这个是给初学者使用的,降低制作门槛。

网友:
要找耳机,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