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HD100录像机图像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0-02-26):
我收藏一台松下100录像机发现图像不正常,好像和照相的底板一样,还有色彩,我擦了好几次磁头都不管用,后来我想把上磁鼓拆下,卸下轴顶部的三个小螺钉发现轴中间没有小滚珠,我也不知道原来就没有还是有人拆开过给丢了,反正现在图先不正常,请教各位老师是磁鼓故障还是那块板子故障?

这是图像

这是图像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们指教,具体是哪块板子呢?有板号吗?群里有卖的吗?板子有图片吗发一个。非常想修好。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查解码电路. 板上哪一个大瓷片集成电路, 当年修很多. 一片800元,

网友:
这个问题 和磁鼓没有关系 再说磁鼓也不是随便拆的 去亮度通道看看

网友:
你 只是收藏了机器 这个机器问题 你真的修不了 因为你不了解 录像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
YC小板的问题吧。

网友:
不是磁鼓的问题,检查一下图像通道!

楼主:
YC小板是哪快板呀?

网友A:
楼主首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拆磁鼓上面三颗螺丝有没有在磁鼓缝隙垫起来?若你没垫起来就拆上面三个螺丝!会把鼓上面的磁头压坏!你这个故障是典型的视频色度,亮度小板电容失效所致!上面就六个小电容!换掉了就可以了!跟磁鼓毛线关系都没有!你走错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拆磁鼓上面三颗螺丝有没有在磁鼓缝隙垫起来?若你没垫起来就拆上面三个螺丝!会把 ...

主要是 楼主不懂录像机的原理 以为录像机磁鼓 就像录音机磁头一样 随便就可以拆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修过百十台录像机,还木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多半是修电源,换磁头,换磁鼓,磁带不进仓不出仓,铰带,结 ...

修过很多机器 这个毛病我也没有经历过

网友:
另外 录像机的机芯 是非常精密的 你弄不好是会出问题的 一般人是调不回来原来的样子的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当年也修过,略知一二,现在都忘了,和你们比起来我就是小学生了,那我再看看通道板YC小板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Y(亮度)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拆磁鼓上面三颗螺丝有没有在磁鼓缝隙垫起来?若你没垫起来就拆上面三个螺丝!会把 ...

谢谢您的提醒,磁鼓已经垫了,刺头片太脆,谢谢您提醒

网友:
这台机子基本上挂了!磁鼓被你拆坏了!磁针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YC小板是哪快板呀?

这个是!那几个电容在陶瓷板的后面!都是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那几个电容在陶瓷板的后面!都是小电容!

太感谢了!我已经拆开了,但还得请教一下,这些白色小电解顶部标的数字哪是容量和耐压值看不太懂,还得请您告诉我一下,

网友:
HD100 HD82 Y/C小板

网友C:
HD100 HD82 Y/C小板几个贴片电解电容:10uF/16V*2   3.3uF/50V   47uF/5V   4.7uF/35V
如果磁鼓正常,播放图像不正常,AV输入图像也不正常的,大都这几个贴片电解电容漏液漏电变质作祟,F55  HD82  HD100同病相怜。。。

楼主:
我的这几个电容也漏液了,电容上面写的那是耐压值和容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几个电容也漏液了,电容上面写的那是耐压值和容量啊?

是滴,划圈那几个是10uF/16V*2,  3.3uF/50V
有条件最好全部更换成钽贴片,几毛一个,毕竟拆卸不容易

楼主:
好的,多谢老师,费心了,弄完以后告诉您谢谢!!!

网友:
这个色差板,我是这个拆卸的,拆一边,更换电容器后,再跳线安装。

网友:
能否请教各位朋友,hd100的录像机,录像带退进去后,刚到位就退出来了,关机停一段时间后,又正常了,但是等把磁带退出来后,再退进去,有出现刚到位就退出来了,刚到位的意思是录像带下沉下去,磁带还没有出来。朋友们有时间指点迷津吗?

网友:
lzzsir,您的磁鼓可能已经挂了,如果需要磁鼓我这里有多的,如果需要联系我。

楼主:
huaan8, 我的磁鼓不可能挂了,拆的时候我已经注意了,十五年以前我就拆过,如果真的坏了,我联系您吧,谢您的支持,就是这个YC小板上的3.3uf的电容,50v的实在是不好找,没办法我就只用25v的替代了,

楼主:
wmshizheng老师,还得请教您,3.3v的电容25v的行吗?50v的找不到啊,网上都是2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mshizheng老师,还得请教您,3.3v的电容25v的行吗?50v的找不到啊,网上都是25v的?

老师谈不上,大家探讨吧
看资料,这个Y/C处理IC的电源电压才5V,各引脚工作电压也才区区几伏,3.3uF/25V应该没问题。。。

楼主:
好的,我已经邮寄了多谢了!!!

楼主:
谢老师们帮忙!

楼主: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学习学习再学习!!!

楼主:
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修过百十台录像机,还木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多半是修电源,换磁头,换磁鼓,磁带不进仓不出仓,铰带,结 ...

老师,我的J27显示结露保护,应该由那入手,有时啥瞎搞搞又好一段时间,过过又出现结露保护,能给点思路吗,谢谢,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这个J27我也没弄过,这种时好时坏的软故障很让人头疼

网友:
本来是色差板,你这种磁鼓拆法,磁鼓早就废了

楼主:
xjh8894,上下鼓的缝隙我已经垫了东西了,拆鼓我不如您熟,你告诉我怎么拆才是正确的,虚心向您学习!

楼主: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到这光辉的顶点!

网友D(2020-05-15):
引用 网友C:
HD100 HD82 Y/C小板几个贴片电解电容:10uF/16V*2   3.3uF/50V   47uF/5V   4.7uF/35V
如果磁鼓正常,播放 ...

请问老师,我的HD100现在放出来的图像是黑白的,是否也是小板上的这几个电容惹的祸?

除了图像是黑白外,其它功能都正常

除了图像是黑白外,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E(2021-03-11):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我的HD100现在放出来的图像是黑白的,是否也是小板上的这几个电容惹的祸?

是的,就是色解码板的问题。换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是色解码板的问题。换电容就解决了。

谢谢,我把电容型号看好后在网上买

网友(2021-12-20):
各位,我的一台HD100放像时每几秒抖动一下,是否也是Y/C板电容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