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一套5单元的FM天线,效果与收音机原配的拉杆天线差不多,设计上有问...

楼主(2020-02-26):
各位老师,一套5单元的FM八木天线,效果与收音机原配的拉杆天线差不多,设计上有问题吗?

这套天线的引向器、反射器及振子使用的是直径只有3毫米的不锈钢管子,很细,比常用的1厘米直径的铝管小多了,那么,因尺寸精度问题导致引向器、反射器及振子处于同一平面的面积,是不是比1厘米直径的铝管要小很多,从而造成信号的收集能力比铝管天线差?

另外,这套天线的振子与传统的不同,是一条1.5米左右的整条的不锈钢管子,没有分段,一条二三十厘米的管子与那个振子平行,用来感应信号,这根二三十厘米的管子收集到的信号是不是太弱了?

我试验了一下,收音机天线接那根1.5米的振子,收音机的地线接那根二三十厘米的短管,这样信号最大,但与收音机的原配拉杆天线差不多。

网友A(2021-02-22):
广西河池市本地发射塔(原来V段电视加FM广播)+另一个塔是U段电视+交通台天线和某一县级发射塔(在废塔上拍的).

网友:
根据个人的实际接收测试,现在珠三角大多数FM电台都是垂直极化发射的,有一些是圆极化发射,如果是圆极化发射,在远程接收时以接收其垂直极化分量波为主,水平极化发射现在比较少了,
      以前10-30几年前,FM电台是以水平极化发射为主的,这10几年来都改成垂直极化或者圆极化发射为主了(主要为方便汽车接收或者便携接收或者改善多径干扰),现在欧美各大型FM电台都基本以圆极化发射为主

网友B:
广西南宁(89.5、99.0、104.9、107.4)、玉林(97.8、99.2)、钦州(88.9、98.6)市台发射的频率为水平极化,
柳州(99.1、102.9、105.9)、来宾(103.5)、崇左(89.8、97.2)发射的频率为垂直极化。

网友:
本地(地级市)转播交通台天线垂直极化,其他频率还是水平极化。目前我所以发现广西的很多县乡级转播站都垂直极化了,柳州市3个频率垂直极化,原来柳州246台转播还是水平极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谓极化,就是电磁波的偏振,这和光波的偏振是一样的。极化方向不因传播路径折射而改变,原因如下所述 ...

天线的极化方式是指天线振子主体的轴向是平行于地面还是垂直于地面的垂直于地面的就是垂直极化天线水平于地面的就是水平极化天线!

网友:
至今我地是三四线城市的几个标准官方调频台包括转发央广的89MHz仍是水平极化,用小环天线配合频谱测向和测量极化很方便一试便知。反倒是很多私人黑广播出于偷摸架设天线方便,清一色的用垂直极化,被查处后发现从1/4波长的地网天线,1/2波长的垂直对称振子,3/4波长的地网,比比皆是垂直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老黄历不老黄历我不知道!您也别说汽车天线都是垂直的那发射台就一定都是垂直的了您这只能说是听说或 ...

那么请你解释下,我收的95.2贵州交通台就是垂直发射的,绝对大功率电台,因为我距离它至少200公里,为什么这么确定?因为我在广西!不可能在广西有转播台转播贵州交通台,我把天线水平放置,根本收不到贵州交通台,
相似的,中国交通广播湖南版也是垂直发射的,不过信号差,我一般不收它。
附图是别人的资料,跟我地理位置差不多,说明这个台别人也能收到。

网友(2020-02-27):
淘宝上买个NanoVNA天分,天线情况一目了然。

网友:
天线按要求组装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管振子是不是整条 分段与否。1:八木天线有很强的方向性,收到一个台试着慢慢转动方向,找到信号最强的那个方向。2:阻抗匹配,八木天线是300Ω,根据馈线以及收音头的阻抗进行匹配,需要用到巴伦。3:有些地方电台的发射是水平极化,多数为垂直极化,所以根据当地电台发射天线的方向,选择是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现在基本上都是垂直极化发射,先解决前面2个问题吧。

网友:
我在一本专门讲接收天线书上见到,八木天线因为引向与反射器互相影响天线振子阻抗变小很多。
73欧的半波振子可以减到10多欧姆,所以八木天线一般使用300欧的折合振子,调整引向器、反射器位置让天线阻抗与75欧电缆接近,再作平衡、不平衡转换就行,不必再使用阻抗变比。以前我作电视微弱信号接收,就是慢慢的这样调整天线振子间距让信号最大化,并不是距离都是四分之一波长才好。

图中天线这种馈线法我没见过,如果天线正常5单元绝对比拉杆天线强太多了,在遥远电台的微弱信号接收才能表现出来,本地强台是感觉不到的,过强的信号还会过载。

楼主:
各个方向都调整过,是有较强的方向性,垂直与水平都试过,就是觉得与原配天线差不多,可能还不够原配的拉杆天线好。

网友:
换一个心拆合振子试试。你这个振子有点另类,不按正常制作。肯定没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个方向都调整过,是有较强的方向性,垂直与水平都试过,就是觉得与原配天线差不多,可能还不够原配的拉杆 ...

短振子与主振子那样并列是一种匹配方式好像叫伽马匹配,一般调试好不会有问题。照你这样说等于是有了方向性,却没收到多少台吗?或者说原来收到的信号强度假如在门槛,换这个天线没能有效增强吗?

网友:
找一个拉杆的弱台,换八木,调方向

网友:
或者你用导线一个正方形框,边长75厘米,在正方形的角处馈电,一边接芯线一边接屏蔽层,简单的试下,会有惊喜。对比八木试试。

网友:
如果在室内对比,还真比不出效果

网友:
楼主不知道用的什么馈线?怎么和收音机连接的?有的馈线质量很差的,信号都被衰减掉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这个天线是买回来的,没有图纸。我是在楼顶测试的,找一个极弱的台,方向性的确比较明显,但信号跟原拉杆天线差不多。天线与收音机的连接,不怎么讲究,收音机天线是BNC接口d的。我用一条1米左右的接头为BNC、带两个鳄鱼夹的线,收音机天线接那根1.5米的振子,地线接那根二三十厘米的短管,调整夹的位置,使信号最大;另外是让拉杆天线直接搭在振子上,两种连接方法都没有感到八木天线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专业的是在折合振子馈电点加一段1/2的75-5或75-7的75欧同轴电缆做成的U型环,将阻抗变换为75欧,再用扫 ...

请问老师怎样使用扫频仪来测量天线的谐振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这个天线是买回来的,没有图纸。我是在楼顶测试的,找一个极弱的台,方向性的确比较明 ...

八木 肯定 比拉杆强。你是什么收音机?如果手拿着八木天线 ,建议绝缘下。。

网友:
有天线接头的照片吗?看看啥样的!

网友:
楼主,看图,伽马匹配是短振子接同轴芯线,长振子接同轴外皮,同轴电缆引到收音机,外皮接地,芯线接收音机天线输入

网友F:
手绘了一下伽马匹配,大概就是这样,主振子1/2波长,中点接同轴电缆外网,芯线接伽马匹配棒,棒略短于1/4波长,调节短路夹获得匹配。

网友:
楼主实在不行直接上天线放大器吧,我用了个老式的电视天线放大器,接在V段,效果不错。

楼主:
放大器是比较难调试的,这个5单元天线本身就带有放大器,但受本地强台的影响,加放大器后,微弱的目标台反而没有了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特别是starxi老师手绘图。知道这种是“伽马匹配”后,也看了一些资料,觉得那个短棒与收音机的输入端之间可能还串联有一个电容,即以下图片中的那个可变电容,这个电容大概是多大?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特别是starxi老师手绘图。知道这种是“伽马匹配”后,也看了一些资料,觉得那个短棒与 ...

客气了,伽马匹配,芯线到伽马棒可以加一个可变电容,能起到扩大阻抗匹配范围的作用,用于单独调短路夹做不到完全匹配的情况,一般100M的频率可用7/45P,根据实际调整。

这里说一下伽马匹配原理,因1/2波长整根振子端馈阻抗比较高,如果中点掐开馈电属于平衡振子不带反射引向器时阻抗73欧需要1:1平衡器转不平衡的75欧同轴电缆,而加上反射器引向器1/2波长振子阻抗又会降低不少同时引入了电抗,与同轴电缆阻抗差别大无法做到匹配。这时选整根1/2波长振子中点正好是0点故可以不加绝缘固定金属主梁上,同轴芯线接短棒与1/2振子通过短路夹连接类似于线圈抽头从低向高变化达到低阻抗的同轴电缆与高阻抗的1/2波长振子匹配,芯线串电容接短棒等于叠加一定容性电抗,来抵消匹配中可能出现的感性电抗,所以说扩大了匹配范围。

其实伽马匹配为了省材料才这样做,多用于50M以下频率的八木天线,因50m以下频率天线尺寸大,用伽马匹配能节省不少金属材料,还能轻量化。如果不考虑费材料用1/2波长折合振子最省事,不带反射引向器阻抗292欧,加上反射引向器阻抗能调到40-80欧,直接做个平衡转不平衡匹配就能对接同轴电缆,适当调整引向器反射器与折合振子间距就能与同轴电缆阻抗匹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绘了一下伽马匹配,大概就是这样,主振子1/2波长,中点接同轴电缆外网,芯线接伽马匹配棒,棒略短于1/4波 ...

麻烦标识天线尺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麻烦标识天线尺寸,谢谢!

ARRL出版《天线手册》讲的比较清楚,TB有中文版。

网友H(2021-02-04):
为什么不做这种天线,300欧转75欧的匹配器很好找也好自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做这种天线,300欧转75欧的匹配器很好找也好自制

这个要知道电缆的缩短系数

网友:
18年前,用凯隆指针机加001室外天线,效果惊人,收到很多远方的FM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知道电缆的缩短系数

双孔磁芯很好买到的

网友:
什么接收音机,上图分析

网友:
自己用电视机用孔磁环绕个巴仑吧!阻抗不匹配问题

网友:
这是个带反射器和引向器的J型天线,要用同轴电缆引入,你的收音机如果没有低阻的天线输入接口,等于白瞎。

网友C:
国家正规的调频广播的发射天线极化方式都是水平的,您这是垂直极化方式呀!还有方向对吗?玩惯了业余电台了吧?呵呵😊天线习惯性的垂直架设了。还有最好有个天线分析仪测一下中心频率驻波比看看天线的谐振情况吧!祝早日成功!这一看就是淘宝买的成品吧我看到过他卖的天线一个单振子的天线就买到100多块钱这个应该不少200吧。真没必要!自己做个C型偏馈天线还差不多有个5db增益呢!垂直假设360度全向的几十块钱就搞定了。总之玩天线没天线分析仪天线做出来也不知道参数好坏看不到驻波比也看不到谐振点!

网友:
这个天线匹配方式是典型的伽玛匹配!上面短的是伽玛匹配棒调整短路块也就调整了驻波比达到最好效果!我04年做过一套四单元的144MHz段的北京市朝阳24楼顶1瓦手台通天津59所以证明这类型的天线是没问题就是得好好调!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国家正规的调频广播的发射天线极化方式都是水平的,您这是垂直极化方式呀!还有方向对吗?玩惯了业余电台了 ...

这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现在很多电台都是垂直发射的,尤其是交通台,
为什么?因为要给车载收音机接收,你水平发射,很多汽车天线接收损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现在很多电台都是垂直发射的,尤其是交通台,
为什么?因为要给车载收音机接收 ...

您真逗好好去参观一下广播电台发射台去吧!垂直发射都用在小功率调频发射台或小功率覆盖差转台因为架设方便架设条件不用太苛刻就是一点不能承受太大功率,功率都不会超过300瓦的。正规国家的调频电台都用的是水平阵列发射天线好吧!人家都分层一个方向通常都是2叠层或4叠层一个层上有两套水平偶极天线,塔载式四个方向就是16组天线通过功分器分配!你说的那种是小功率差转台或有的村镇有的是山区搞广播覆盖工程有的在山顶有的在村边。功率都不大主要是杆载式单偶极子天线上下排列共4层功率最大可承受1.5KW的!别说这种天线了我在北京其他地方没去过不好妄加评论是不是都是同样天线。反正北京底下的各区县级广播电台天线都用塔载式4叠层水平阵列天线了。还别说北京广播电台或中央台的了!中央台或各省市台哪个不要至少10千瓦功率。一个垂直发射天线您闹呢吧?刚开机就冒烟了!

网友:
ú迹вιе豸1000顣ве

网友:
建议您好好上网查查资料,什么天线用在什么地方什么天线能承受多大功率。天线的功率怎么分配的阻抗怎么分配的层与层间隔怎么分,怎么架设查查相关资料吧!电台发射也要讲匹配的什么功率级别用什么天线不是什么功率级别台站都一水是垂直天线的天线也讲究增益的增加叠层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平衡功率分配也是要提升天线的发射增益和覆盖方向的!最重要的是覆盖服务区的覆盖仰角和服务区远台信号和近台信号的强度均匀以免发生近弱远强或发射主瓣过低造成的近强远弱现象。增加天线也是为了增加天线增益改善天线辐射主瓣的过窄提高均匀覆盖。现在的正规国家级广播,调频立体声发射机其他省市不清楚我只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台因为有朋友在曾经有幸参观过它的发射台。北京台中央台国际台所有的调频立体声发射机用的都是杭州众传数字设备公司的调频发射机其他地方的台没去过不知道也不敢乱说激励器都是1000瓦激励器然后再接同机柜的功放模块组。北京台中央台和国际电台的所有中波发射都在双桥有的老坛友应该都知道。调频立体声北京台的在西山中央台的在中央广播发射塔,备份发射台在月坛公园。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现在很多电台都是垂直发射的,尤其是交通台,
为什么?因为要给车载收音机接收 ...

还有老黄历不老黄历我不知道!您也别说汽车天线都是垂直的那发射台就一定都是垂直的了您这只能说是听说或猜测汽车制造商在设计汽车时怎么考虑的收音机天线也不清楚。就单说广播或电视的发射台站的天线有哪个不是水平极化的咱们也不说绝对因为这里有的差转台站也是广播电视的发射台有的大一点功率的也都是塔架式的和水平阵列发射天线呀。只有一些偏远山区的山顶小型小功率差转台因条件所限所以用的是垂直极化天线,有的为了尽可能提高覆盖效率尽可能增加天线增益也有用双叠层十字型发射天线的。通俗点说吧过去看开路发射的电视接收天线有几个是立着放的。就是因为电视发射台的天线一直都是水平阵列叠层发射天线的原来是现在也是他就没变过。调频广播和电视的发射天线大都是同塔发射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电视的伴音频率是用调频发射的图像是用调相发射的电视的伴音和调频广播的频率接近。天线的波长体积都差不多为了方便所以都可以共塔架设了。电视的图像发射天线在塔顶桅杆上采用的是蝙蝠翼式发射天线。这种天线也有分层,有2个叠层的有4个叠层的每层四个翼它和十字型发射天线一样属于旋转场型发射天线!所以没听说过电台或电视台为了迎合汽车制造商把电台的天线极化方式都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老黄历不老黄历我不知道!您也别说汽车天线都是垂直的那发射台就一定都是垂直的了您这只能说是听说或 ...

与时俱进吧,我在华东地区,调频广播在这里已经基本上是垂直极化的天下啦,上海更是不用说了,难道北京会例外?您看到的恐怕还是老的电视发射天线,生存寿命也不会长喽。

网友:
看你的天线架设场合效果不会太好,就是买原装成品也一样,前面建筑物会严重改变天线的各项参数。伽马匹配方式我一直没看好,你这天线应该用 折合振子。振子的直径做好按原资料直径选取,不然因为缩短系数的改变所有参数都变了。不锈钢不是好的振子材料,因为它的电阻率比不过铜铝。馈电电缆要优质的,所有连接器也一样。接头盒屏蔽要好收音机要用同轴电缆直接引到电路板天线焊点,不然窜入的信号会影响接收。做一个或买一个超高频步进衰减器,在距离收音机最近的地方接入,配合天线能找到最大值与零点与判断电台发射的极化方式。

网友:
粨к仯аùFM粨йЧЧппС伫粨粨仯仰粨к涼Щ粨仰λ

网友C:
真的太累了!我只能跟你说电波的传播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有很多因素导致它极化方式发生变化的。有时是没有办法拿固定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的传播过程的您明白不?比如你认为FM的电波在平原地区的传播和在山区传播是一样的吗?还有你知道或你亲自去看到过人家贵州电台的发射台在哪吗?天线方式是什么方式吗?至少我不敢确定只能凭经验分析一个国家级的省调频台是不可能像你所说的弄个普通的非专业垂直发射天线在那糊弄的。天线也有功率容限的并且天线架设的方式叠层的数量影响着发射天线的仰角有效服务区的覆盖效率的。你要说一个县级广播电台有可能但可能性也不是很大用个简单的垂直极化天线有可能因为他不需要覆盖方圆太大一般小功率发射机简单的四叠层垂直极化偶极天线也够用了因为人家国家广电只管覆盖目的,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了!一个国家级的省台而且还是一个山区众多的省台您就一口咬着非要说就是垂直极化天线。还有你敢确定从贵州电台发来的信号翻越过这么多群山后信号不会受到山体的折射散射极化方式而发生偏转吗?你收到的肯定是直线传播过来的电波吗?我想就算以上所有问题您都推倒了您也还是您自己认为!我想可能整个坛里的老师谁也不敢说单凭一个收音机一个拉杆天线就敢确定发射台天线的极化方式,也不敢确定电波在经过这么远的距离传播而且还这么多的山之后不论是极化方式还是其他参数发生变化的。真的还是那句话您或在网上或在图书馆找一找相关的书看一看吧!向您推荐天线手册还有天线和电波传播的关系!抬杠没有意思真理永远改变不了。科学就是科学而且坛里有很多的老师在这方面都很资深的你可以问一问听一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好了占用人家的帖子太多了。我这人说话直说您别不爱听您这个连入门都算不了顶多也就皮毛而已有些地方还都是错误之处。我这点东西也只能算刚刚入门,电台和天线的知识太深奥了,无线电波的传播规矩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弄明的需要不断学习累积的。最帖主和各位老师的谅解我占用的时间太长了抱歉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与时俱进吧,我在华东地区,调频广播在这里已经基本上是垂直极化的天下啦,上海更是不用说了,难道北京会 ...

好吧您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垂直极化就垂直极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与时俱进吧,我在华东地区,调频广播在这里已经基本上是垂直极化的天下啦,上海更是不用说了,难道北京会 ...

您也非要说是垂直极化天线好吧!那您也说说天线名字呗!是否是阵列的。因为别说一个省台更何况还是上海台不可能就一根垂直的鞭状天线或一个普通的垂直偶极天线吧?您也说说我也学习学习长长见识好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也非要说是垂直极化天线好吧!那您也说说天线名字呗!是否是阵列的。因为别说一个省台更何况还是上海台 ...

我发现,您是位极其偏执的坛友。您完全可以找一找随处可见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照片,看看上面的天线甚嘛样。

网友:
лλ鲢γ棬1/40db緽1.5dbЧЧЧɡλиУ

网友:
好吧我只是纠正了一下那个坛友所说的错误我就偏执了!我只是把自己所学所看到的东西拿来与大家分享。发现错误难道不能讨论指正吗?就必须忍着不是这里的老人就没有话语权了吗?我不用看东方明珠塔了!不是它只要垂直立在那它就是垂直极化了要看它天线振子的主体是怎样架设的呀。我也看到了您的头像了您也是位论坛的元老了应该知识面很宽了。您就这样不能务实的看待问题吗?上海明珠塔也好中央广播电视发射塔也好上面的广播电视发射天线采用的全部是水平极化叠层偶极天线是属于阵列天线。什么是阵列天线,阵列天线就是只不是独立的一组天线是多组的而且是偶数倍多组并连形成的为阵列型天线,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一组天线所达不到的天线增益,标准偶极天线是1/4波长属于标准天线为0db天线因为调频广播的每组偶极天线的馈电方式是的它每一组天线有了大概1.5db的正向增益那么采用阵列组合后天线的增益就得到了有效的叠加天线的发射效率也就上去了同时天线的功率容限也就上去了。这样做人家主要是为了覆盖效率。好吧您说我是偏执也好是固执也好我就把这当做是一种讨论吧!到现在为止您只让我自己去看东方明珠塔照片去吧。也没正面回答出我向您这位老师所提出的问题您也认为是垂直极化天线他总有个名字吧还有是单组或是多组阵列?不知道是您说不出来还是生气懒得回答我!我到是长篇大论的说出了我的见解和分析了!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您是位极其偏执的坛友。您完全可以找一找随处可见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照片,看看上面的天线甚 ...

好吧我只是纠正了一下那个坛友所说的错误我就偏执了!我只是把自己所学所看到的东西拿来与大家分享。发现错误难道不能讨论指正吗?就必须忍着不是这里的老人就没有话语权了吗?我不用看东方明珠塔了!不是它只要垂直立在那它就是垂直极化了要看它天线振子的主体是怎样架设的呀。我也看到了您的头像了您也是位论坛的元老了应该知识面很宽了。您就这样不能务实的看待问题吗?上海明珠塔也好中央广播电视发射塔也好上面的广播电视发射天线采用的全部是水平极化叠层偶极天线是属于阵列天线。什么是阵列天线,阵列天线就是只不是独立的一组天线是多组的而且是偶数倍多组并连形成的为阵列型天线,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一组天线所达不到的天线增益,标准偶极天线是1/4波长属于标准天线为0db天线因为调频广播的每组偶极天线的馈电方式是的它每一组天线有了大概1.5db的正向增益那么采用阵列组合后天线的增益就得到了有效的叠加天线的发射效率也就上去了同时天线的功率容限也就上去了。这样做人家主要是为了覆盖效率。好吧您说我是偏执也好是固执也好我就把这当做是一种讨论吧!到现在为止您只让我自己去看东方明珠塔照片去吧。也没正面回答出我向您这位老师所提出的问题您也认为是垂直极化天线他总有个名字吧还有是单组或是多组阵列?不知道是您说不出来还是生气懒得回答我!我到是长篇大论的说出了我的见解和分析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太累了!我只能跟你说电波的传播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有很多因素导致它极化方式发生变化的。有时是没有 ...

我听本地柳州3个台,水平接收绝对不如垂直接收,网上查它是3KW功率,这个总不能解释为极化因为远程接收起变化了吧?况且调频又不是短波,极化方式并不会有多大变化。别怀疑我的天线,绝对正宗的大厂正规货,宜飞3单元天线,接收机是车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只是纠正了一下那个坛友所说的错误我就偏执了!我只是把自己所学所看到的东西拿来与大家分享。发现 ...

所谓极化,就是电磁波的偏振,这和光波的偏振是一样的。极化方向不因传播路径折射而改变,原因如下所述。

玩过摄影的朋友都知道,偏振镜可以滤去部分的散射光,保留下来的偏振光会使景象的对比度提高而更显清晰。在太阳角度不变的情况下,无论哪个方向的光线,其偏振角度都是不变的,如果相机的姿态保持不变的话。这意味着保持相机平视不变并且太阳角度不变,对四周任意方向上的偏振角度,只需要调整一次偏振镜;这就是光传播路径中的所谓各向同性。
光波就是电磁波,所以无线电波的极化方向就是偏振方向。无线电波的传播,在(对无线电波)透明的介质中具有各向同性。也就是说,接收点的电波极化方向,只与发射点的极化方向相关,无论传播路径中有些什么反射体,极化方向仍然保持发射点的状态。除非发射点的出射角与接收点的入射角相差过大,例如受地球弧度的影响——而才会有明显的偏振/极化角度改变。

查了下资料,从前对调频天线的极化方向,规定为水平极化,是因为地面干扰波多为垂直极化,水平极化有利于抗干扰。
2000年前后,业界对调频波极化方向有所讨论,2003年的行标GY/T196-2003中的4.9款“正交极化鉴别率”下留了一句话:“发射天线一般采用水平极化。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其他方式。”2012年及之前的各种相关技术刊物关于极化方式的讨论已经走向改造方案和具体实施的程度。2013年以后形成改造潮流至今。
广电总局官网上的公开技术标准文档,尚未公开2013年以后的发射技术标准,可见这一领域内还有很大改造更新和提升的空间。鉴于垂直极化为绝大多数移动通信、广播所采用,调频广播的极化方式今后会逐渐减少甚至完全取消水平极化方式,具有大概率的可能性。

顺便提一下,本坛有至少一位以上的广电行业工作的坛友,他们很清楚这方面的进展。

至于您提到的单组还是阵列,这完全无关紧要,分组的方式只影响到电波的辐射强度,但极化方式是必须保持一致的。

网友:
首日上班,先祝各位坛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以上发帖的都有道理,但个人认为“晶体的管”貌似比较正确。
元老“查了下资料,从前对调频天线的极化方向,规定为水平极化,是因为地面干扰波多为垂直极化,水平极化有利于抗干扰。
2000年前后,业界对调频波极化方向有所讨论,2003年的行标GY/T196-2003中的4.9款“正交极化鉴别率”下留了一句话:“发射天线一般采用水平极化。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其他方式。”2012年及之前的各种相关技术刊物关于极化方式的讨论已经走向改造方案和具体实施的程度。2013年以后形成改造潮流至今。
广电总局官网上的公开技术标准文档,尚未公开2013年以后的发射技术标准,可见这一领域内还有很大改造更新和提升的空间。鉴于垂直极化为绝大多数移动通信、广播所采用,调频广播的极化方式今后会逐渐减少甚至完全取消水平极化方式,具有大概率的可能性。

顺便提一下,本坛有至少一位以上的广电行业工作的坛友,他们很清楚这方面的进展。”
这段话也对的,但鉴于广电行业处于日渐式微、度日艰难。本人所处三四线城市、还是水平极化,一二线城市有水平极化的也有垂直极化的。

网友:
楼主买回的天线确认下是FM广播段还是vhf的150MHz的通讯天线?还有输出是50Ω还是75Ω的?早年弄了条类似伽玛匹配3单元八木天线,一般小天线收得微弱和根本没有的信号能收到很响亮。但那个匹配感觉很敏感,稍微调整过参数变化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天线的极化方式是指天线振子主体的轴向是平行于地面还是垂直于地面的垂直于地面的就是垂直极化天线水平于 ...

我拍些天线的图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拍些天线的图你看看.

第三张和第四张都是垂直极化天线。第四张也看到了电视发射用的缝隙式阵列发射天线用在电视的图像发射调制方式调相这是国内几乎所有电视发射台所采用的图像发射天线了,是垂直极化天线。但能在电视的缝隙天线同层又架设四阵列垂直极化天线还真挺少见的!一般标准架设为顶端的桅杆上或是蝙蝠翼发射天线有的地方也是用在电视图像发射上,为旋转场天线现在不多见了差不多都被缝隙式阵列天线代替了然后紧接着下面就是像第二张图那样的水平阵列天线电视伴音发射方式调频!再往下还是都是水平阵列天线各个频率的调频广播发射天线每个频率都有几组阵列根据地方级别算出覆盖范围调整阵列数量。像图四里这样架设的实数不太多见有点乱!就好像是临时架设使用一样不会时间太长就会替换正式天线组似的!我分析的有可能不对!

网友:
早期制定调频广播标准时,多数国家都以采用水平极化方式为主,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城市工业无线电干扰大多为垂直极化,调频广播采用水平极化有利于抗干扰。
水平极化与地面反射电波相位角小,可以避免出现垂直极化远距离传播时存在的直射波与地面反射波相互抵消的问题。
水平极化天线支持物(铁杆、铁塔)及垂引馈线的感应场的再辐射对天线特性影响小。
我国调频广播电台也是如此,但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收音机特别是车载FM收音机的普及,很多调频广播电台改造为采用垂直极化。因为水平极化相对于垂直极化来说有2个严重的普遍性问题:

由于收音机接收广播电台的水平极化波时不便于调节到接受水平的极化信号最佳状态,因此收听时大都存在着很大的极化损失,因为很难知道怎么样水平摆放才能与调频电台天线保持水平对称。
在车载电台移动收听更是如此,随着车子移动,车载电台的对于调频广播的方位在不断变化,无法时刻保持天线水平对准电台方向。
相比之下,垂直极化就非常简单了,只要将收音机天线垂直摆放就可以同电台天线保持平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听众,降低听众的接收难度并提高接收效果,纵使水平极化有诸多优点,调频广播电台也不得不将极化方式改造为垂直极化。同时,从上述4个优点和2个缺点,可以轻松总结出来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的优缺点:

水平极化
抗干扰强
地面反射波影响小
接收难度大
特别不利于移动接收
垂直极化
抗干扰弱
地面反射波影响大
接收简单
特别适合移动接收

网上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分析,据我所知也是调频电台也是垂直极化比较多! 楼上有位大哥说的什么垂直极化承受不了大功率是不存在的!另外楼主还是好好检查下你的安装和连接问题吧,这个天线你调好了,会比你的拉杆天线强N倍

网友:
感觉架设高度离层面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三张和第四张都是垂直极化天线。第四张也看到了电视发射用的缝隙式阵列发射天线用在电视的图像发射调制 ...

第4张可能是铁塔位置不够了吧.另一个塔去年才停止3频道电视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西南宁(89.5、99.0、104.9、107.4)、玉林(97.8、99.2)、钦州(88.9、98.6)市台发射的频率为水平极化 ...

来宾(103.5)原来这样.难怪老认为他信号弱了,昨天回去试了垂直极化强很多.

网友(2022-01-13):
很多交通台都是垂直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西河池市本地发射塔(原来V段电视加FM广播)+另一个塔是U段电视+交通台天线和某一县级发射塔(在废塔上拍的) ...

老乡啵!必须挺挺

网友:
非常实用的帖子,很多文献资料及制作经验,均是对极化问题很一致的,FM发射天线为水平极化,接收也是水平接收。昨晚亲测了一下,把原来水平架设的三单元八木天线改为垂直架设,大部分电台信号都增强了很多,而有些弱台则消失不见了。此举证明,珠三角很多电台都是垂直发射的,而一些早期架设的发射天线则为水平发射,HK电台的发射极化,垂直水平都能接收,应为圆极化方式。

网友(2023-08-25):
楼主天线如何了?

网友K:
感觉还有半波振子天线方便,做阻抗变换是磁环好还是双孔磁芯好?我好像买错了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还有半波振子天线方便,做阻抗变换是磁环好还是双孔磁芯好?我好像买错了磁环。

双孔磁芯有成品的.匹配器

网友:
振子太细不好,太细了接受频率范围太窄,振子直径粗点可以接受频率范围大点,调频广播频率范围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