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管奇怪故障两例

楼主(2020-02-26):
1、稳压电源上面的wy2p,买来不启辉,插拔几次启辉了就没管,刚才手欠拔下来又复位,又不启辉了。引线没有虚焊,怀疑管座接触片氧化,不过位置靠里不好检查。
2、一根国产直棒6p3p,插功放上,工作点自己漂移得厉害,屏流严重增加,可是上图示仪测,一段时间后曲线还是正常的没有漂移。

楼主:
补充:工作点漂移不是外围元件造成的,因为插其他它管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怀疑都是这两只管与管座接触不良,第一个简易给管座喷上些纯酒精插拔几次试试,再掰动一下管脚看怎么样,第二个像是栅极或第二栅极与管座接触不好,管子管脚引线焊接怎么样,只能想到这些,看高手知道原因么

网友:
陈年的大八脚电子管,偶然会有管脚内部脱焊,可以用电烙铁加松香,逐个加热管脚底部的焊点。严重的,可以在管脚侧面,用锉刀开个口,焊接里面的引线。

网友B:
稳压管排除管脚氧化接触不好之外就是你的压差太小不足以启辉,6P3P大多数都是内部G2变形所致我也经历过最后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气稳压管的启辉电压比稳压电压要高几十伏,请先确定电源输入稳压管的电压是否高于启辉电压。

肯定是没问题的。不启辉时两级电压高达三百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排除管脚氧化接触不好之外就是你的压差太小不足以启辉,6P3P大多数都是内部G2变形所致我也经历过最后 ...

压差绝对够。不是我自己做的电源,是仪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都是这两只管与管座接触不良,第一个简易给管座喷上些纯酒精插拔几次试试,再掰动一下管脚看怎么样,第 ...

wy2p是大八脚管,管座掰不动。6p3p引线接触不良也不会出现这种故障吧?

网友:
坐家里,等答案。

楼主:
刚才用高压电源直接接管脚把wy2p点亮了。高压106v串1. 2k限流电阻,各参数完全正常。第一次"玩"这种管,光芒好美妙。高压电源也给维修带来了很大便利。现在排除管脚内部引线虚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工作点漂移不是外围元件造成的,因为插其他它管都能正常工作

既然有图示仪,那有可能是此管特性与另一只不配对,可以用图示仪比较一下管与管的特性差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图示仪,那有可能是此管特性与另一只不配对,可以用图示仪比较一下管与管的特性差矣。

第一个故障已经确定是管座接触不良了,但是换座太麻烦。图示仪还有点小毛病,暂时测不了准确的曲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故障已经确定是管座接触不良了,但是换座太麻烦。图示仪还有点小毛病,暂时测不了准确的曲线。

第二个,或许也是管座暗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或许也是管座暗毛病

这管的症状是,监测阴极对地电位,几分钟之内从13v多上升到17v,再往上还会升,怕坏没敢继续测。高压被拉低三四十伏。其他元件没问题的。

网友F:
很可能是栅级耦和电容漏电,但用表量不出,最好换一个金属膜纸介电容试试,我遇到过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可能是栅级耦和电容漏电,但用表量不出,最好换一个金属膜纸介电容试试,我遇到过这情况。

换管之后症状就没了。没有换过其他件。你说奇怪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只电子管得新冠肺炎了,隔离起来吧。

没救了 摔立决!

网友:
大氖泡~我点亮的第一个WY-2就没把电流搞好,发桃红色的光,管子里面烧成了一个球

网友H:
稳压管看情况是接触问题 那个功率管直接换了吧 真空度降低或者装配误差都有可能,碰上这种管子直接换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压管看情况是接触问题 那个功率管直接换了吧 真空度降低或者装配误差都有可能,碰上这种管子直接换掉就行

稳压管就是管座氧化了。懒得换管座了。六七十斤的大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