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矿机无高阻耳机,6V的小电源变压器,接矿机上能带8-32耳机吗?

楼主(2020-02-26):
我打算做矿机但没有高阻耳机,刚好有个过去日本索尼录音机里的很小的电源变压器,约乒乓球大小,220V输出6V的,接矿机上能带8-32耳机吗?

网友A:
看你的耳机灵敏度多少

网友:
只要是低阻耳机这个变压器就有用,很有用。

网友:
应该可以,上机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网友:
偶感觉要多用几个不同的小变压器试一下,会有不同的结果,选最佳音量的。

网友B:
高阻抗头戴式光明2200欧耳机闲鱼上卖120,而1500耳塞式的倒卖180块。太贵了不买,如果买舌簧耳机才10块钱一个,买一个做矿石机非常好,如果你用变压器,我的经验是用黑白电视机机的的220v转12v的最好,换句话说实际的效率高不是变压器的线圈越多越好,比如1.5v电池充电器用的12v变2v的就不如电视机的,所以影响效率的应该是材料,硅钢片的变压器体积大的比体积小的好,体积小的要想效率高最好用铍钼合金的变压器。
      耳机最好买20块钱助听器耳机,120欧德舌簧小耳塞,带阻音隔膜,效率非常好配小变压器做矿石机不次于shh的舌簧耳机,如电用手机的32欧串联成64欧的耳塞,最好也要入耳式的灵敏度高些。

网友:
耳机要选灵敏度高的,阻抗可以抽头匹配或者变压器匹配。变压器大的内阻小感抗大,相应来说变换效率会高些。助听器耳机确实是个比较好的选择,舌簧耳机当然不错,你得用手捂着听,如果要配个阻抗变换器,推荐助听器耳机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阻抗头戴式光明2200欧耳机闲鱼上卖120,而1500耳塞式的倒卖180块。太贵了不买,如果买舌簧耳机才10块钱一 ...

铍钼合金的变压器,铁芯啥样子?也是一片一片叠加的还是一个整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铍钼合金的变压器,铁芯啥样子?也是一片一片叠加的还是一个整体?

铁芯规格多了去了,这个是我用仪表放大器JF12的波莫合金输入变压器改制的阻抗变换器,L型的叠片,你看看。据说猫上的那个小变压器也是波莫合金片的,以前广坛常有人卖合金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芯规格多了去了,这个是我用仪表放大器JF12的波莫合金输入变压器改制的阻抗变换器,L型的叠片,你看看 ...

忘上图了,波莫合金阻抗变换器

楼主:
我有个10多多年前adsl拨号上网的56k猫,不知里面有没有电感,阻抗变压器等能做矿机的零件?

网友:
配16~32Ω低阻耳机,6V小变压器合适,大变压器不好。

网友:
我使用的这种6伏的。

网友:
指针式石英钟线圈,自己绕个次级,次级电阻与所配耳机电阻相同。试试。
纯理论,没实践过,抛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耳机灵敏度多少

手机耳机,2个耳塞都是直流32欧,能不能通过220V-6V变压器匹配发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耳机,2个耳塞都是直流32欧,能不能通过220V-6V变压器匹配发声?

32*(220/6)*9220/6)=43k, 等效阻抗怎么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