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管脚锈迹清洗效果

楼主(2020-02-27):
元件管脚生锈,用大概20%浓度硝酸溶液浸泡一晚上,锈迹尽消,有些洗过头了,铜被吃掉好多。

网友A:
锯片刮一刮上锡。

网友B:
非常不建议酸洗电子元器件。尤其塑封元器件密封性不好,残酸进入元器件内部会对它造成永久损害,可靠性下降。

网友C:
不错!做完后有重新上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做完后有重新上锡吗?

刚拍的,还没上锡

网友:
可以用WD40试试

网友:
何不用肥宅快乐水?

网友:
我用威猛先生,取材容易,就是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片刮一刮上锡。

对的,不必酸洗!
细砂纸磨也行!

网友D:
反应时间过长了。
我也想弄,但首先我得有硝酸啊

网友:
觉得还是刮刮更健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建议酸洗电子元器件。尤其塑封元器件密封性不好,残酸进入元器件内部会对它造成永久损害,可靠性下降 ...

您说的非常正确。但是用酒精清洗有损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应时间过长了。
我也想弄,但首先我得有硝酸啊

估计用度数高的白醋也行

网友F:
副作用太大了.锯片刮刮上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副作用太大了.锯片刮刮上锡更好

就是一种尝试,闲的没事。论效果还是酸洗漂亮。真正使用时,刀片刮掉锈迹,上锡,一样用。

网友:
如果必须酸洗的话,最好洗后再进行一次碱洗,中和一下。

网友:
硝酸.....买不到啊,用刀刮刮更明亮

网友:
酸洗锈迹后如果没有足够清水漂洗,这元件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非常正确。但是用酒精清洗有损伤吗?

我记得当年学习工艺课的时候说过,元器件尽量避免清洗,非常有必要的话也得慎重选择清洗介质。所以我感觉酒精无腐蚀性,挥发性强,普通应用应该无妨。但一定烘干透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当年学习工艺课的时候说过,元器件尽量避免清洗,非常有必要的话也得慎重选择清洗介质。所以我感觉 ...

酒精挥发性强,自然晾干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酒精挥发性强,自然晾干不行吗?

自然凉干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酒精或多或少会含水的,而水要是进入元器件内部的话可是不容易出来的啊。尤其有些软封装的元器件,内部受潮的话,极具的温度变化有时会导致本体爆裂。当然,一般性的使用也不一定要那么严密的工艺条件。需要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取舍。

网友:
断锯条刮一下多简单,酸洗风险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然凉干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酒精或多或少会含水的,而水要是进入元器件内部的话可是不容易出来的啊。 ...

如果烘干,温度控制到多少度?多长时间比较适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烘干,温度控制到多少度?多长时间比较适宜?

细究起来烘干工艺就复杂了,要求严格的地方 ,针对不同的元器件有不同的工艺参数,出于自己的侧重考虑各单位也不一样。没有统一规定。总体的原则是,既有利于内部水汽尽量完全排除,又尽量不损害元器件本身。有些甚至规定了比较繁复的升降温曲线。我认为一般性应用完全没必要如此复杂,干热流动空气烘烤温度不高于元器件规定的存储温度,时间一两个小时足够了。

网友: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反应时间过长了。
我也想弄,但首先我得有硝酸啊

盐酸比较容易买得到。
或者买硫磺自制硫酸。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盐酸比较容易买得到。
或者买硫磺自制硫酸。

谢谢! 刚刚上X宝一查,还有真有稀盐酸卖!    说到酸,突然想到一件事,小时候同学爸有关系,给我弄到一些浓硫酸,于是自己瞎玩铅酸电池,有次太投入了,浓硫酸滴在手上不知道,等到刺痛了才跳起来,现在手上还留有一块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