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KHz档测自制中波收音机频率

楼主(2020-02-27):
今年宅家里,大神们都在憋大招,令人神往!
    宅久了,也憋的难受,无奈入坑太浅,跟不上趟,就试着用万用表频率档测测自制的收音机,搭了个电路测测中频,一直在430/480之间跳,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帮看看吧。
  测测本振,更是不能接受,覆盖范围真小,难怪台少!

网友:
好像不好测,表接上去可能电路工作状态都变了,加油。

网友A:
那个输入电容你用了多大的??

网友B:
楼主试试直接串个100pF小电容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输入电容你用了多大的??

输入20p,输出10000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直接串个100pF小电容测看看

20p的,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p的,合适吗?

试试看吧!

网友C:
万用表的频率上限是多少?

网友D:
      中频只是一个带通放大器,在没有中频信号输入或信号输入不稳定时,都会测出不稳定的结果。
      测量本振频率,测试点要选在震荡线圈的抽头处(向发射极注入信号的抽头)对本振频率影响才不大(测试探头输入电容可选1000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频率上限是多少?

10M的,中波在范围之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频只是一个带通放大器,在没有中频信号输入或信号输入不稳定时,都会测出不稳定的结果。
      测 ...

我测试点是线圈上端头和垫整电容接点处,按老师说的再试试。

网友:
如果改为射极跟随器可能会好些?

网友:
改为射极跟随器,探针头经过大阻值电阻(M欧?)后再接触本振,能做到测量不跑台才算成功。
个人见解,不实际测试过。

网友:
中频测不了。测测本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