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款天津大八脚收音机问题

楼主(2020-02-27):
        去年夏天180元收到的一台天津大八角,输出变、电源、电感都是好的,喇叭竟然也是好的,看来值了输出和电源个头都很大,输出是340V的。电路好像被修理改造过,看底板好像上海15x系列的,但又拿不准。拍几张图请各位老师给看看,参考哪个机型维修?谢谢!

这是什么型号的喇叭?科普一下

网友:
那时候互相仿造是没问题的

网友:
底盘内部一点都不像上海的。上海有个接线架。这个一看就是自己做的。

网友:
喇叭不是原配,是后换的吧!

网友A: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服务部后来成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无线电厂,是天津广播器材厂的前身。老电路使用5Y3整流,次级高压2x350V较为常见。可参考下面电路维修: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热心帮助、谢谢版主提供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服务部后来成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无线电厂,是天津广播器材厂的前身。老电路使用5Y3整流, ...

请教白班主:第一中周的E端标注A和相对的B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白班主:第一中周的E端标注A和相对的B点是什么意思?

电路中的A、B是为了接调谐指示管(猫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的A、B是为了接调谐指示管(猫眼)用的。

好的,明白了

网友:
这个机芯不是厂机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这个样子装加大交流声,喇叭是现代品,180元买的不值

网友B:
我有个收音机郑州牌的,和这个样子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收音机郑州牌的,和这个样子很像!@

这么新啊,漂亮!
看来那个时候全国各省都有雷同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