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普及一下万用表线绕电阻

楼主(2020-02-27):
最近捣鼓修理万用表,碰到线绕电阻烧坏,一块万用表阻值不同、通过电流不同的线绕电阻少者几个多者十几个,如果自制,康铜丝、锰铜丝的每米阻值都能查到,或用其他表能测出,唯一不知的是通过这些电阻电流,万用表里的线绕电阻,有的线径粗,而有的却很细,不知线径的选用原则,那位清楚的话在这里普及一下,让我等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载流量是电阻的热效应决定的,如果是超导体,它没有热效应,载流量上限是电子密度极限;而非超导体的话, ...

站在说话不腰疼。

1、“绕线电阻是垃圾货”,放在指针表里不成立。因为指针表对电阻的精度要求并不是那么高,绕线电阻的精度足以满足指针表的需求,而在允许过载功率能力方面,金属膜电阻在对比之下,才是“垃圾货”,保险管没烧,电阻倒是先烧掉了。

2、“你干嘛非要复现那个线绕电阻?用现代金属膜电阻复现它不更省事?”。指针表用到线绕电阻的地方,阻值绝大部分都是非标的。要在金属膜电阻里找到,决不会“省事”,90%以上的机会都需要通过拼凑才能实现。拼凑得到的电阻,外观就输人一等,而这正是爱好者有动力去“复现”这个电阻的理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在理,比如常见的500mA电流档,线径应选多大,关键是查不到这种线材的电流方面的参数,最好那位懂的人 ...

载流量是电阻的热效应决定的,如果是超导体,它没有热效应,载流量上限是电子密度极限;而非超导体的话,载流量远低于电子密度极限,因为在这之前导体就因为欧姆热烧毁了。所以,载流量是你的导体电阻产生的欧姆热,在当前散热条件下,不影响系统工作的安全值。

显然,你的线绕电阻的工艺和散热条件,对载流量影响很大,比如廉价指针表的线绕电阻是裸露的,但高级表的线绕电阻是环氧树脂(RX70)甚至金封(RX21)的,后者容许的载流量远低于前者。

至于你的具体问题...

说得不好听的,你干嘛非要复现那个线绕电阻?用现代金属膜电阻复现它不更省事?而且现代金属膜电阻动辄 25ppm,好的 5ppm,康铜那种垃圾货,能比吗。

网友:
一些很老的资料书里面有。仪表线绕电阻丝的许可载流量。

网友B:
将烧毁的绕线电阻拆下线,断开的接上,表面涂上绝缘漆,再绕好就可以继续用。修理时尽量不要少缩短原来康铜线的长度,精度一般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烧毁的绕线电阻拆下线,断开的接上,表面涂上绝缘漆,再绕好就可以继续用。修理时尽量不要少缩短原来康铜 ...

问题是有时遇到的就无法再接,烧的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里面的线绕电阻除了电流挡,一般档位电流都不大,至于线径的粗细,主要是因为阻值,而非电流~

说的在理,比如常见的500mA电流档,线径应选多大,关键是查不到这种线材的电流方面的参数,最好那位懂的人以500mA档为例,讲一下通过该分流电阻的电流多大,结合常见的500型表讲一下计算方法,普及一下基本知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在理,比如常见的500mA电流档,线径应选多大,关键是查不到这种线材的电流方面的参数,最好那位懂的人 ...

规格、线径你查到了资料也没用。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康铜丝电阻率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自己绕制这种电阻只能摸索着来,多绕几个(或多留一点量、逐步剪短),逐个装入表里哪个符合要求就用那个。当然,您有精密测量仪表就不要说了。
其实把烧毁的线绕电阻拆开,将烧坏的漆皮稍加处理,涂上油漆,干燥后原样绕回去是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康铜丝电阻选用高精密合金丝并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其阻值低,精度高,温度系数低,具有无电感,高过载 ...

    “温度系数低”这一点说得对,其它的好像不怎么........,锰铜丝的温度系数比康铜丝还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流量是电阻的热效应决定的,如果是超导体,它没有热效应,载流量上限是电子密度极限;而非超导体的话, ...

你说的都在理,为啥要线绕电阻原因有两条,一是修旧如旧,二是能买到的金属膜电阻都是标准系列的,非标的不知从哪里能得到,只能采用串并的方式,我手头上就有1/4瓦1%精度的全系列和碳膜全系列电阻。就这样串并某些阻值的都难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烧坏的电阻丝量出直径选用粗一号的,在计算长度,留稍长一些以便精细调整阻值。就可以了。

这个当然没问题,我的意思是普及知识,在理论上进一步搞清楚。

网友G(2023-04-05):
引用 网友D:
规格、线径你查到了资料也没用。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康铜丝电阻率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自己绕 ...

原样绕回去不行,我很早以前试过几次,主要是油漆不能绝缘,只要一绕到骨架上去,电阻就与没绕制之前的不一样了,试验多次都失败,怀疑要用专用的漆,也不确定是不是油漆不好或者还是有其它原因,不过我当时手上只有手喷漆,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选漆的方面存在问题,还望懂行的人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原样绕回去不行,我很早以前试过几次,主要是油漆不能绝缘,只要一绕到骨架上去,电阻就与没绕制之前的不 ...

试试硝基清漆吧,我以前用过。漆调稀一些,线从中过一下,等干透了再过一下。漆膜薄些比较坚固,之后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试硝基清漆吧,我以前用过。漆调稀一些,线从中过一下,等干透了再过一下。漆膜薄些比较坚固,之后再试 ...

谢谢!以后再试试吧!拆下来的康铜丝线我都保存着,目的就是待那天搞清楚后再试的,不过有点担心如果多次失败,康铜丝线都会被我弯来弯去,快要断掉了, 难道就没有一款比较可靠的漆推荐吗?我想电机的漆包线都要绕,难道这个也不能搞定?我想主要关键可能还是油漆的事情,只是我不甚了解这个行业领域,知识匮乏。

网友:
你要是单问线径选择 粗细的问题那就是线径越细电阻越大,绕大电阻值线径细。直径越粗电阻越小,绕低阻值的线径越粗当然阻值越小一般通过的电流也大,还要根据通过电流选择线径。大阻值电阻用粗线径绕制除了浪费材料体积还会很大,安装位置可能不允许。希望了好好看看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