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OKI 3225 AC 交流毫欧表改直流毫欧表的请教

楼主(2020-02-27):
去年入了台不显示的HIOKI 3225 AC 交流毫欧表,没有手册说明书电路图等资料资料,通过调整变压器跳线等一些小毛病,也显示数字,检查恒流源是直流的,
通过抄板发现数字部分ICL71c03负责显示部分,测量10脚的输入电压变化显示数字也跟着变化,SPG 860AN 600KHZ输出1K方波和LM385提供电压基准分别提供给ICL71c03,在取样输入连接交流信号读数也不变化,说明取样部分和10脚关系断开了。准备放弃,看论坛用毫伏表改毫欧表还有用旧万用表改毫欧表的,有了将这个交流毫欧表改直流毫欧表的打算,比查故障抄板还省事。现在测量恒流输出是直流在200Ω/20Ω/2Ω/200mΩ/20mΩ档内不同阻值的的恒流输出是19.28__19.74mA/-12.07__-13.09mA/-13.08__-13.14mA/-12.07__-13.09mA/-13.1mA/--13.07mA/,其采样线路电阻由大变小变化是/1K/1K/100Ω/10Ω/1Ω,
      请教一.恒流源部分能否使用原电路,可否使用LM385和两个MC79L三端负压大电流输出做恒流源。二取样电路怎么选择连接到ICL71c03的10脚电路怎么选用。面板显示按200Ω/20Ω/2Ω/200mΩ/20mΩ档会显示Ω/mΩ,小数点位置也不一样。三、原电路,恒流源部分请教K30A场效管接法是否类似过压保护二极管,我见到的过压保护是连接输入并接地,这个是连接正负电源,不是很明白。采样电路也有和恒流源K30A场效管类似接法,还有四个A988A三极管类似的连接。请教这些K30A和A988A电路和运放电路作用。谢谢

网友A:
又换了战场跑这里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换了战场跑这里来了

谢谢关注,这个论坛老师对新手的请教问题比较乐于帮助,改毫欧表也是受这个论坛的帖子的启发,原本准备放弃了,。所以又跑这个论坛请高手指点,运放应用不是很熟。 ,用现有电路改直流毫欧表应该比抄板省事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这个论坛老师对新手的请教问题比较乐于帮助,改毫欧表也是受这个论坛的帖子的启发,原本准备 ...

去一乐论坛找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一乐论坛找问问

谢谢,有时间到一乐论坛看看,

楼主:
今天接电阻箱连接电压表电流表到毫欧表的恒流输出端子HI和Lo,在ICL71c03的10脚飞线作为电阻测量采样的HI,连接采样Lo,200Ω/20Ω/2Ω/200mΩ/20mΩ档,需要恒流/10mA/10mA/10mA/100mA/100mA,采样端需要放大电压倍数/1/10/10/1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我有台记得也是这个仪器,没有测试线,不知那个测试插座端子的作用名称,能不能画个示意图表明怎 ...

抄板猜的供参考(四线)恒流黑色HI、白色LO/采样黄色Hi、红色Lo/采样2绿色Hi、兰色L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原来不是引出四根弦(类似电桥的那种)啊。
另外,这个电源是否初级最大 ...

调整电源跳线吧,下面是调整前后的照片供参考,记不清楚那个是了,220的次级比110v的圈数多一倍,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判断一下怎么调整准确。

网友C(2020-10-28):
pdshyh 你好!请教:怎样使用这个六线接口,或把它改成四线接口。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shyh 你好!请教:怎样使用这个六线接口,或把它改成四线接口。谢谢 !

dac-8老师好,您的图做的漂亮看着养眼,惭愧惭愧 我在隔壁论坛也请教过,估计两对信号采样选用通过量程开关选取,可否引出线的信号采样并联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dac-8老师好,您的图做的漂亮看着养眼,惭愧惭愧 我在隔壁论坛也请教过,估计两对信号采样选用通过量 ...

谢谢!即使由量程开关切换控制,可测试线另一端是一对开尔文测试夹,也是要汇成四芯线的,这四芯线应该怎样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即使由量程开关切换控制,可测试线另一端是一对开尔文测试夹,也是要汇成四芯线的,这四芯线应该 ...

我估计引出线的两对信号采集并联为一对信号采集线到在开尔文测试夹端和恒流源组成为四线连接。
HIOKI 3225测量线在测量端开尔文测试夹外有信号采集线选择开关?不然不需要引出六根线了........您试试看怎么连接好,我的恒流源坏的信号采样部分给一个电压好像有显示记不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引出线的两对信号采集并联为一对信号采集线到在开尔文测试夹端和恒流源组成为四线连接。
HIOKI  ...

还要麻烦你。请教:面板右上 HI  LO 二个,四位数字拨盘,功能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麻烦你。请教:面板右上 HI  LO 二个,四位数字拨盘,功能是什么。谢谢!

我也不知道 隔壁论坛张文松老师有回复《关于HIOKI 3225 AC 毫欧表,表头显示已经解决-后续问题不断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2&fromuid=54797》回复:“
HI&LO是元件比较作用的,就是设置一个范围,HI就是上限,LO是下限,如果在范围内则PASS,否则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改直流 交流还可以测试电池内阻 同时也能测量仪器里的短路点

谢谢指教,搞不定才出此下策 查到交流恒源发生器IC可能有问题一直放哪没在弄。

网友:
测量时,后面板这些应该怎样使用?谢谢 !

网友:
继续请教。

楼主(2022-10-17):
看晶体管图示仪用40106逻辑芯片非门和CD4520计数器生成锯齿信号和台阶信号,深受启发,HIOKI 3225 AC有很多逻辑芯片,不知所云干什么的,有TC4071或门芯片,TC4081与门芯片,TC4001或非门芯片,TC013双D触发器芯片、TC4069非门芯片,SPG8640频率发生器,等等、
对高速采样比较器功能包括模拟输出终端保持功能,能否给出逻辑芯片的应用电路,谢谢

楼主:
HIOKI 3225 AC 交流毫欧表是2019年9月入的,当时不显示,通过对表头显示部分ICL71C03芯片+icl8068部分的清理表头显示,交流源部分原理图没有一直查不到,想交流改直流,一直放哪了,别的论坛的DIY比较简单交流毫欧表原理图,

楼主:
对逻辑芯片数据表进行英译汉并整理,功能用途,原理图或典型电路,对这些芯片在电路中的作用用途有了方向,待绘出实际电路图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