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K6并管单端

楼主(2020-02-27):
今年春节期间难得有一个超长假期,没事琢磨做一台电视伴音小功放,想起几年前高价买了一对镍基非晶铁芯5K单端牛,初级最大过流35mA,这次正好用上。简单测量一下,空载初级电感63H,初级电阻一个10267Ω,一个10516Ω,难怪初级只能过流35mA。小功放设计要求,由于是用于电视伴音放大,要求体积小,功耗低发热量小,输出功率适中,效率高。首先是选管,把手头有的小管捋一遍,满足条件的只有6AK6,灯丝电流150mA,A类放大能输出1.1W功率,国产小管没一个能比,差得不是一点点;推动管根据手头存货,只有3个选择,6J1、6AK6、6ж2п,突发奇想,想听听苏联管推欧美管是个什么效果。电路架构,6ж2п十6AK6并管,250V60W开关电源,加装蓝牙模块。成机后夫人评价,这是你做得音质最好的功放,现在每天连手机追剧、听音乐。

网友:
牛牛初级电阻这么大啊-------

网友A:
高压250v,初级电阻大于10000欧,屏流能么能达到3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250v,初级电阻大于10000欧,屏流能么能达到35mA???

笔误,漏点小数点,一个1026.7Ω,另一个1051.6Ω。

网友B:
这牛是用电阻丝绕的吧

网友C:
6AK6是最省电电效率最高的旁热式功放管。这个管体积较小管壳温度较高,注意散热。最好测量一下屏压与屏流不要超过最大屏耗以免缩短电子管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牛是用电阻丝绕的吧

专业点“康铜丝”

网友B:
这6ak6怎么搞到手的?马云家搜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AK6是最省电电效率最高的旁热式功放管。这个管体积较小管壳温度较高,注意散热。最好测量一下屏压与屏流不 ...

6AK6设计屏压210V,帘压190Ⅴ,屏流每管约12.5mA,不超最大屏耗。手机发贴无法上图,明天去单位用电脑传设计图并分享设计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6ak6怎么搞到手的?马云家搜不到啊!

大概马云家全网目前只有1家有6AK6,几年前我也是无意中发现,杭州的元器件天地。你搜5686电子管,找到杭州的卖家点进去,如果店铺是元器件天地就在他家找,美国二手6AK6大把,6元一只,全新库存6Ж2П,4元一只,这个价现在6J1也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马云家全网目前只有1家有6AK6,几年前我也是无意中发现,杭州的元器件天地。你搜5686电子管,找到杭 ...

这个店早就关注了,谢谢!

网友D:
马家6ak6有新管在卖

楼主:
    设计思路,四极、五极管一般手册上的典型工作状态工作点就是该管输出功率最大、失直最小的工作点。手册上的工作点是怎么确定的呢?看特性曲线图,图上最低栅负压值的二分之一栅负压曲线,即为输出功率最大、失真最小的工作点,延该曲线可找到不超最大屏耗的最佳工作点。根据前人论证,四极、五极管A类放大最大输出功率为屏耗的50%,实际不超过工作点屏耗的40%,这是由电子管非线性特质造成的,特性曲线好的管子屏效率高、失真小,特性曲线差的管子屏效率低、失真大,一般为28%–38%。那么输出功率和负载阻抗如何计算呢?懂设计的小伙伴都知道,可以用作图法计算,延工作点划线,找到工作点到0栅曲线和最负栅曲线距离相等的点画出负载线,图上作业,肉眼估值,像我等老眼昏花,实在痛苦,读取的数值也不准确。本人悟出一个简单方法,只要设定工作点,就可计算出最大输出功率和最佳负载阻抗。根据上述A类功放屏效率,取中间值35%-36%即为该工作点下最大输出功率,特性曲线好的管子可取40%,特性曲线差的取30%;工作点屏压÷屏流即为最佳负载阻抗(总谐波失真最低),取值低,二次谐波失真大、三次谐波失真小,取值高,二次谐波失真小、三次谐波失真大,总谐波失真皆增大。
回到6AK6,手册上给出的工作点是屏压、帘栅压180V,栅负压-9V,负载阻抗10K,输出功率1.1W,失真10%。本次6AK6并管单端采用250V开关电源。原工作点按实际电路设定在屏压216V,屏流25mA(双管),栅负10.7V,计算最大功率216*25*0.4=2.16W,负载阻抗=216V/25=8.6K,实际试听效果还不错。定型后改为手册推荐工作点。6AK6本级加屏屏负反馈约-3.8分贝,整机加环路负反馈-12分贝,阻尼约5.8。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家6ak6有新管在卖

求pm链接。

网友B:
外观不错,电路图漂亮,就是里面有点乱。开关电源裸奔没有干扰吗?散热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不错,电路图漂亮,就是里面有点乱。开关电源裸奔没有干扰吗?散热好不好?

没干扰,无底噪,声音干净清纯,整机功耗不到20W,散热没问题。

网友D:
没权限发链接已pm店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干扰,无底噪,声音干净清纯,整机功耗不到20W,散热没问题。

开关电源是马家的吗?求地址

网友E:
  单端牛的初级电阻是阻抗还是直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端牛的初级电阻是阻抗还是直流电阻?

直流电阻。初级阻抗单管应到10k。

网友F:
这个国产6J5除了老毛子6ж5П可以代换外,还有什么欧美的管子可以代换?(不要推荐EF80、CV2521、6F36、6AH6这些五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是马家的吗?求地址

马家店铺时兴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权限发链接已pm店铺

同求个pm链接。先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国产6J5除了老毛子6ж5П可以代换外,还有什么欧美的管子可以代换?(不要推荐EF80、CV2521、6F36、6AH ...

不换管座,直接代换的国产管子,有6J1,2,3,6K4,6A2这样管子非常便宜,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换管座,直接代换的国产管子,有6J1,2,3,6K4,6A2这样管子非常便宜,都试一下。

首先谢谢你的热情回答,其次,这个回答没有意义。

网友:
并管能够达到多少输出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牛是用电阻丝绕的吧

您老太幽默了

网友H:
开关电源紧靠着电路部分,干扰如何,另外你把蓝牙模块直接绑滤波电容上了,没干扰么?刚看到楼上你回复,开关电源看来优势很多,靠这么近都没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紧靠着电路部分,干扰如何,另外你把蓝牙模块直接绑滤波电容上了,没干扰么?刚看到楼上你回复,开 ...

这种开关电源性能优异。我做的上一个耳放,高跨导管6S6离带壳的电源一两厘米,管子也没加屏蔽,背景非常干净。说明电磁辐射干扰不落在音频频带内。底噪仅来源于输出纹波。楼主这个电源直接裸奔,干扰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紧靠着电路部分,干扰如何,另外你把蓝牙模块直接绑滤波电容上了,没干扰么?刚看到楼上你回复,开 ...

蓝牙模块下绑的是手机充电器,用开关电源的6.3V输出给蓝牙供电干扰极大,搞不定,只能另加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老太幽默了

我可不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下绑的是手机充电器,用开关电源的6.3V输出给蓝牙供电干扰极大,搞不定,只能另加电源。

是这样,是的,蓝牙如果与功放用同一电源,是容易出现干扰的,独立电源就好多了。

网友H:
看来开关电源作为胆机电源优势还是不小,我的功放费了半天劲,还是有点交流声的,而且是换牛之后,应该是磁感应引起的,换输出牛前贴喇叭也听不出来了,换牛后改为立式安装,磁感应问题就来了,另外输出牛个头大了一后,截获磁场干扰的能力也强了,好在只是耳朵贴喇叭才能听见,所以没有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开关电源作为胆机电源优势还是不小,我的功放费了半天劲,还是有点交流声的,而且是换牛之后,应该是 ...

这台机器底噪用数字表量8Ω输出端两个声道都是0.1mV。用电源牛的胆机,处理好牛牛、阻流圈的摆位,地线接地方式,加强滤波,也可以很好地控制底噪,我的6N2推6P14单端,采用地母线接地,8Ω输出端底噪一个声道0.16mV,另一个输出牛离电源牛近的声道是0.35m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器底噪用数字表量8Ω输出端两个声道都是0.1mV。用电源牛的胆机,处理好牛牛、阻流圈的摆位,地线接 ...

我的耳放因为电源的缘故,输出信号被调制上10mv峰值的杂波。听感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器底噪用数字表量8Ω输出端两个声道都是0.1mV。用电源牛的胆机,处理好牛牛、阻流圈的摆位,地线接 ...

是不错,下一台也考虑用开关电源,我这台用示波器测试,一个声道大概3.5MV峰峰值,另一个声道有5MV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