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线绕器问题

楼主(2020-02-27):
这个线绕电位器,接在胆机中,说明点就是调声道底噪声的,底噪声大点可以调小。问题来了,重新装一个上去,底噪细到听不到。第二天开机,底噪声又大了,再调这个线绕电位器也没用了,底噪声减少不了。除非又重新装一个上去,底噪声才消失。我想问一下大师傅们,是这个线绕电位器质量问题还是机器有问题?能不用这个线绕电位器?底噪声太烦了,我的是FD422

网友:
并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并在那个位置?

网友:
这个线绕电阻到地

网友A:
别用这种多圈的,或者要用就焊接到离管子发热远点的位置,你说这种情况,就是管子给电位器烤的,我以前遇到过,后来换成不是这种多圈的就好了。

网友:
灯丝供电改直流,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这种多圈的,或者要用就焊接到离管子发热远点的位置,你说这种情况,就是管子给电位器烤的,我以前遇到 ...

师傅,应该换那种线圈?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应该换那种线圈?推荐一下

就是普通的那种。

网友:
这种的功率很小,灯丝用的话5瓦左右的电位器

网友:
这种精密多圈电位器功率不大,过流发热。用哪种普通的线绕电位器。参考图
WX14-12 101(100R) 单圈线绕可调电位器 3W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应该换那种线圈?推荐一下

你是用在灯丝处中心接地的吧,我是用两只固定电阻串联,中心接地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