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大师作答 我不明白处是:直热式的整流管一通电后,会对后面的音频功率放大管会有冲击吗?会影响其寿 ...
引用 网友B:
劣势可以忽略。
引用 网友A:
好的 那么用晶体整流二极管的话 必须上胆缓冲或者高压延时是吗?因晶体管的冲击更大是吗?

网友(2020-03-08):
军用设备尤其是移动通讯设备一般都爱用直热管进行设计,开机就可以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一问题,国产收音机大八角整流用的大多是5Y3(5Z2P)直热管,早期的80直热管,简单收音机12F直热管。其它各极都是旁热式管。后来收音机都用花生管全机都用旁热式管。录音机,电视机等等没有直热管。小功率扩音机整流用5U4(5Z3P)直热,中大功率低压整流也用5U4。这里由于功放管电压高大部分都工作在甲乙2与乙类状态电流波动大,就要求先开低压预热阴极再开高压。
         步谈机(现在叫对讲机)与小功率机器设备,探空气球还有直流收音机都用直热管,较大功率的移动设备也是用旁热式管(自锁管或采取机械措施)。
         制作单端一般都是晶体管整流,推挽机也是晶体管整流,都是工作在甲类状态且电压都不太高,基本都无需延时启动。
         直热式功率管当期较多应用的是2A3;300B;FD422 阴极热惰性好都可以交流供电.至于大功率805;811,810等就是得交流供电,这个可以视具体情况增加延时装置或电路。

网友:
这里叙述电位差阴极与等电位阴极

网友:
记得在我还没有学习无线电知识时候,看到一位师傅修理收音机,用镊子对地打火检查直流高压,甚至连清理蜘蛛网也用高压火花,后来得知是直热整流管5Y3,12F等,换成6Z4阴极早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期的电子管都是直热式的,旁热式的是后期研发的,要是直热式比旁热式好,那研发旁热式的人,就是傻蛋。

直热式电子管和旁热式电子管谈不到谁好谁坏,应用场合不同,研发旁热式电子管的人不是傻蛋,旁热式电子管最初是为汽车收音机研发的,灯丝电压为6.3V,这就是当时汽车用6V蓄电池,充满电就是6.3V。后来交流收音机捡了个便宜,直接用在了交流收音机上,电压也就沿用了6.3V.

网友:
這帖子的回答中水軍太多、可説是誤導初学。

在未有硅整流子前、整流都是技術難提。80號管出現就使交流傍熱管成可能。但也因如此、80號就是一只直熱管。問題在于這整流管陰极電位在三百多伏以上,因些如果燈絲只6.3v,早擊穿了,為此燈絲必須与陰极同一電位。如此、做傍熱沒太大必要。而且直熱效率也高、也省料。

网友:
直热式灯丝发射效率最大是100毫安/瓦,旁热是35毫安/瓦。同样电流,直热式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