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声场”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2020-02-27):
音箱听音,声场天然比耳机宽广。另外有烧友反映,耳放加前级比不加前级声场宽。我认为,人能判断音源方位,是因为双耳接收到的同一个音源的声波,存在接收时间、响度、相位三种差异,这些差异都与音源位置有确定的关系,人脑处理后可得出音源位置信息。加前级声场宽,可能是因为两声道相移差距变大造成的。

网友A:
人的双耳可以分出声音的频率组成、幅度和相位......

楼主:
本人非专业,抛砖引玉,请各位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非专业,抛砖引玉,请各位指正

你玩过调音台就知道什么是声场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玩过调音台就知道什么是声场的效果了

没玩过,还请道长唠叨几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玩过,还请道长唠叨几句。

调音台可以把一个声音放在左声道或者是右声道,也可以放在中间位置,还可以左声道70%右声道30%。这就是录音或者是现场效果的手法。我是搞录音的。如何把调音台用好这就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音台可以把一个声音放在左声道或者是右声道,也可以放在中间位置,还可以左声道70%右声道30%。这就是录 ...

我好奇的不是“声场”是什么东西,而是背后的物理机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好奇的不是“声场”是什么东西,而是背后的物理机理。

人的耳朵可以辨别声音的位置和远近, 这就是生物学的基础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的耳朵可以辨别声音的位置和远近, 这就是生物学的基础理论。

刨根问底。根据声音的什么特性来判断的?这就是我1楼想讨论的问题。可能和我的思维习惯有关,学工科的,一切都归结到物理上。

网友C:
调音台是利用声音的强弱来实现声音位置调整的,就是调整送往左右声道信号的强度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音台是利用声音的强弱来实现声音位置调整的,就是调整送往左右声道信号的强度差异。

谢谢解答。我在想可以在前级加上可调移相电路,能不能适当加宽声场。

网友:
冒昧的插言:声音的远近纵深感人耳是怎样感知的?声音到达的先后?在技术上又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有立体声展宽电路。一个声道的中高音信号反相以后以适当比例混入另外一个声道,就得到展宽的立体声场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在想可以在前级加上可调移相电路,能不能适当加宽声场。

可以,早期录音机有立体声展宽开关,就是把左右声道各取一部信号混合放大,使相位变化给人两个喇叭距离拉大错觉,当然好音响没这功能是通过音箱摆位产生自己需要声场距离,好的喇叭发声也不是一个平面,而是有前后纵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音台可以把一个声音放在左声道或者是右声道,也可以放在中间位置,还可以左声道70%右声道30%。这就是录 ...

您说这个可能和楼主说的还不一样。 声音定位是一回事, 但是同一个文件, 在不同的系统上 ,对于定位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楼主可能是想知道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在想可以在前级加上可调移相电路,能不能适当加宽声场。

过去就有立体声扩展电路,很简单,就是把LR声道的倒相信号,交叉送入LR通道,试过确实管用。

网友:
玩过DSD就知道了

网友D:
前面讨论回答老是答左右的生成

而楼主想知宽窄感是怎么生成,

声场宽窄感是例如右声道直射到达音,与墙面反射到达音,及传到左声道或左反射墻回音等的综合声,

如所有声的时差短.人耳就觉得声场窄,相反则觉得声场宽.

如果主声没任何杂声而滿功率,即可认为是近声场.如果在近声场的衬托下,另一声弱而带着丰滿的反射声,

而且反射声层次极多极密,延时越长,则人耳认为这个弱声越来自远方,

一楼说加了前级觉声场宽了,说明前级增加了声源原来没有的音频份量.把声源作品擅自修改了.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再具体点还加上回音残响。
纯音源听感讲大概还和录音喜好水平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的双耳可以分出声音的频率组成、幅度和相位......

你的贴很专业,很准确.〝音的频率组成、幅度和相位〞对一个频率这十分准确.

在音乐上,人们还是很喜欢提【相位】,这我就极反对,即使是一毫秒的音乐,都有无数个频率,这时,就没法用相位了

很多讨论这点没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讨论回答老是答左右的生成

而楼主想知宽窄感是怎么生成,

感谢解答!烧友的前级前级是简单的胆前级,没有附加功能。是怎么“修改”音源的呢?

网友E:
个人观点相位也是决定乐器定位的主要因素。

网友:
我们现在通过机器听到的LR声道发出的声音严格的讲不是立体声,听到的只是在一个水平二维平面上的声音还原.为了渲染听觉效果人们研究了展宽技术
我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请斧正

网友:
讨教:搞两台一样的带前级单声道放大器,分别放大左右声道,是不是可以提高分离度,声场是不是也定位准确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烧友的前级前级是简单的胆前级,没有附加功能。是怎么“修改”音源的呢?

放大器件的延迟,拖尾.电路中有微量电感/电容.放大级数多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听感.

又例如;6n2等电子管,其屏极是方型的,一群电子飞出,会有点先到,有些射向走斜向--路程最长会后到达屏极.

又或,放大级数多了,失真成分多了,多少造成声场错觉.但这样多了级放大,说声场感变了,还是遇到不多.

只有亲自听过,才能落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件的延迟,拖尾.电路中有微量电感/电容.放大级数多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听感.

又例如;6n2等电子管 ...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耳的声源定位原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809/06/1751130_581820992.shtml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至少在最后环节保证了绝对分离,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观点相位也是决定乐器定位的主要因素。

严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件的延迟,拖尾.电路中有微量电感/电容.放大级数多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听感.

又例如;6n2等电子管 ...

这正是各种放大器各种音色的原因

网友:
定位与楼主讨论的题目还有些差别。人耳听声音具有选择性比如音乐频谱看上去一片杂乱

但绝不会区分不出乐器的存在 并且会对某种声音特别注意。通常认为耳朵定位起作用的

低频靠时间差 高频靠强度差 其实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就是相位差。

网友:
现代录音的所谓“音场”都是用数字混音器“模拟”出来的,人声、乐器都是多轨分时段的录音进行混音合成。所谓的“现场重现”其实都是“自欺欺人”。所以要拓宽音场可以在系统前端加入混音器,也可以用传统方法加直热管前级通过相位及互调失真的方式“虚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