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河大师,帮忙看看这个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0-02-27):
自己做的输出变压器,请老师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变压器舌宽3*3,总共绕了3300匝。次级绕了130,采用3夹2模式,初级电感9.15h,试机没有低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能说说您的测试电路图吗?测试方法不对图形就这样。
初级串联一只1.5~2K电阻;次级8Ω端子并联一只8欧姆电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您的测试电路图吗?测试方法不对图形就这样。

信号发生器接初级,示波器直接接次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接初级,示波器直接接次级

不行!按我说的串联、并联电阻后再测。等海河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按我说的串联、并联电阻后再测。等海河版主......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根据匝数比计算,次级8欧负载,折合到初级大约是5.5K的阻抗,初级绕组不到10H的电感量,这低频好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

同学而已。我也在等海河版主点评,从中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学而已。我也在等海河版主点评,从中学习。

您这老教授就不要客气了。

测试输出牛,就是要安装四楼您说的那样。
当然了,最好,也是最可靠、最确切的是 接入应有的电路,实际测试。

网友:
一楼图太小,根本看不起。
图一是多数频率的方波。单从图一看低频应该问题不大。楼主说的没有低频,我估计是指的听感,那需要多从音箱上找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这老教授就不要客气了。

测试输出牛,就是要安装四楼您说的那样。

海河版主别笑话学生啊。我告诉他接电阻测试、就是按您曾发过的测试牛电路图。希望他赶紧改过来重发测试图,然后我们一起听您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河版主别笑话学生啊。我告诉他接电阻测试、就是按您曾发过的测试牛电路图。希望他赶紧改过来重发测试图 ...

我个人觉得,楼主说的:“试机没有低频”是主管听觉方面,不是指的客观参数。

既然都已经试机了,那就应该给机器接上假负载,直接测机器的参数波形。

网友C:
3X3比86的还要大3300匝电感量竟然还不到10H?是不是气隙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X3比86的还要大3300匝电感量竟然还不到10H?是不是气隙太大了?

请教师兄 ,气隙怎样做才能在铁芯不饱和的前提下,实现电感最大?

网友:
这个输出变压器Z11 0.35退火片,22X33,初级0.15mm3000匝,初级阻抗3500,电感实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师兄 ,气隙怎样做才能在铁芯不饱和的前提下,实现电感最大?

这就要看电流多大了,一般100MA的话根据这个铁芯气隙大概是0.18左右

网友: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按我说的串联、并联电阻后再测。等海河版主......

这是按照老师的方法测试的波形。是不是游问题,初级绕的有点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老师的方法测试的波形。是不是游问题,初级绕的有点乱

电感量有点小,估计是气息大了。
据我看17楼的波形,没啥问题。
所谓 低音不足的情况,请看我11楼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有点小,估计是气息大了。
据我看17楼的波形,没啥问题。
所谓 低音不足的情况,请看我11楼的 ...

希望在您的指导下能做一个自己满意的牛。明天把牛接上机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有点小,估计是气息大了。
据我看17楼的波形,没啥问题。
所谓 低音不足的情况,请看我11楼的 ...

海版,有没有专门介绍耳放牛设计制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在您的指导下能做一个自己满意的牛。明天把牛接上机试一下

不客气,指导实不敢当,互相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海版,有没有专门介绍耳放牛设计制造的帖子。

  耳放牛,跟输出牛都是同一套理论,万变不离其宗。
输出端,需要比较高阻抗,比如100、200、300、600欧的,次级绕组用串并联的形式,分别串联,最后并联。但是不建议搞很多输出头,输出头越多,牛性能参数越差。 比如 就引出两个150欧的输出。 通过外部电路并联上,还是150欧,可以满足100和200欧使用。把这两个150欧从外部串联上,就是600欧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放牛,跟输出牛都是同一套理论,万变不离其宗。
输出端,需要比较高阻抗,比如100、200 ...

新人现在看这些话还觉得云里雾里 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老师的方法测试的波形。是不是游问题,初级绕的有点乱

看你的变压器包卡---这个铁芯尺寸---外观是多大的。。舌芯有3*3厘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