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0-02-27):
台式机,之前几天开机都是来回答重启,时间3-10秒不等,显示器没动静就重启了,今天拿下来清灰,准备不接电脑主机试下,结果拿铁镊子刚碰到绿线,风扇就转了,电源顺利启动,不是要短接绿色和黑色才启动电源吗?怎么刚碰到一根绿线就启动了,希望坛子里的老师傅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关键是你拿铁镊子碰绿线,引起绿线的电平变化(下降)了。用绝缘导线试试。

网友A:
这根绿线不是用镊子碰的 另外你的电脑重启 和电源没有关系 是主板的问题 你把内存条 拆下来 使用橡皮擦一下 如果是独立显卡 也要拆下来 使用橡皮 擦一下  如果还是重启 把硬盘电源拔下来 然后开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绿线不是用镊子碰的 另外你的电脑重启 和电源没有关系 是主板的问题 你把内存条 拆下来 使用橡皮擦一下 ...

单个电源启动不是拿金属东西短接绿线和黑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电源启动不是拿金属东西短接绿线和黑线吗?

电脑电源启动 是绿线和接地线短接 就可以了 但是电脑重启 不是电源问题 因为电脑开机以后 绿线 就和接地线 短接了 所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你 先把内存条  用 橡皮 擦擦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启动 是绿线和接地线短接 就可以了 但是电脑重启 不是电源问题 因为电脑开机以后 绿线 就和接地 ...

我说的就是光一个电脑电源,接上电,拿铁镊子想短接绿色和黑色试试能启动不,结果镊子刚碰到绿线,风扇就转了,来回试了好几次,根本就没碰到黑线,光接触到绿线风扇就转了。。。

网友:
应该是ATX电源设计问题吧。没有信号抗干扰电路。

网友:
修电脑有个最小系统开机法, 能拔的从外往里一件一件往下拔,什么时候能开机了,故障就在最后拔掉的那样东西上。
实在不行,有种叫PCI检测卡的插上,看故障码

网友(2020-04-15):
这个有点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电源启动不是拿金属东西短接绿线和黑线吗?

通常说的短接是指短接主板上的启动两个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