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20-02-27):
平时闲心时喜欢听下音乐。我的道具为如图片,1为道奇六碟DVD经高转低,2为松下车载CD机带音频输出,3为电脑主机音频输出。三个音源都感觉声音很平淡,请教各位,如何改动,增加效果?

网友:
1 道奇车机电压提高到14.5V,直接用道奇车机推音箱还能好点,但基本也够呛。2 这个基本就这样了,不好改进,3电脑音源加外置DAC解码器,用USB的就好,选个稍好点的音源能提升不少,我刚定了只6631的DAC还没到。JVC功放牌子不错,但是不发烧,换发烧功放,不一定要贵,重点是音质要好,乱七八糟的前级处理要少,简单的纯后级功放最好,整套就一个音源,一台功放,一对音箱,想少花钱就简化整个系统听音效果一样会不错。你这对箱子看着很唬人,但其实音质肯定够呛,三个低音喇叭应该是直接并联的,三个低音一个高音,输出频响能平直才怪,除非高音喇叭灵敏度是低音的三倍,可能么?,如果不舍得买新音箱,可以这样,把这个箱子拆了,另做一个小点的6寸书架箱体,用这个箱子上的高音,和两只低音装新箱子,箱子里多放吸音棉,大量放,发烧箱声音需要“干”一些,要不箱体内的回声会造成声音浑浊,分频器最好也重新买一个好点的用上。如果不愿意换箱子,那就往音箱里多放吸音棉,多放,音箱内部四壁都贴满,厚度3CM以上,直到你感觉听着声音很比较干,非常清晰为止。

网友:
那些好像是数码声,用古董的进口音箱可以使声音温暖宽松一些,也不知道你那对是什么音箱,或者用个古董的分频器连接喇叭。

网友:
把音源输入到胆机功放,用胆机推动落地音箱!

楼主:
刚拆下看了,这个样子,

网友A:
别的不说,先把你那高音喇叭音膜支起来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先把你那高音喇叭音膜支起来再说吧。

感觉有效果。。。。感谢各位

网友A:
功放好歹也是jvc的,虽然属于av功放也说得过去。
感觉音箱不算太次,稍作调整应该能够将就
不得不说的是高转低的确是个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好歹也是jvc的,虽然属于av功放也说得过去。
感觉音箱不算太次,稍作调整应该能够将就
不得不说的是 ...

道奇六碟DVD自己没技术改音频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奇六碟DVD自己没技术改音频输出。。。

其实那个道奇的机器挺不错的,就是开机要密码。
高转低把噪音到功放那儿把噪音也放大了。
匹配一个强大恒点儿的电源,这种音箱多数是4欧的。
那个机器应该直推这个音箱没问题。

网友:
可以更改车机内置的eq,或手动调整均衡器,达到自己喜欢的音色。
毕竟各人的感觉不一样,车机好像没有什么好摩机的,最多换一个好的功放ic

楼主:
多谢以上兄弟,明天再试试。。。。。

网友:
上几层楼说的不错,高转低不仅把噪音放大了,而且会失真,确实不推荐。

网友:
觉得一套放音系统中,最大的短板往往还是音箱。这个音箱好像是密闭箱,没放吸音材料,如楼上所说,放些吸音材料可以提升音质。但如果喇叭的品质不高,怎么折腾也不会理想。密闭箱需要喇叭的谐振频率很低,一般要低于30赫芝,装箱后谐振频率会升高不少。如果喇叭本身谐振频率就高,装箱后会升的更高。音箱的低频响应差了,声音自然就很平淡了。应该自己测一下喇叭的谐振频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谐振频率够低,还要看看喇叭的灵敏度怎么样,我的经验,差的喇叭与好的比,灵敏度往往会差10分贝以上,差10分贝什么概念?差的喇叭想要达到好的喇叭的声压,输入功率需增加10倍!吃功率吃的厉害了,声音自然也平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先把你那高音喇叭音膜支起来再说吧。

正解,这样的话高音擦圈了

网友:
音源要用无损音乐,音箱还是要好一些,同样的音源好坏音箱一对比高下立判,可以说音箱占大头

网友:
发烧音响专区有人专门发帖论述现在手机装软件测音箱频响,可以去看一看,下载个软件,测一下你的音箱频响,看看有何问题,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兄弟高见,自己慢慢参照摸索改进吧

网友A:
楼主真够客气。
看您的动手能力也非同一般呢!
道奇的车机AUX+USB+遥控!
那个音箱高音必须得治一下。
大概那个叫2。5分频。
单元差一点儿,但箱体做的还认真
大拆大改就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够客气。
看您的动手能力也非同一般呢!
道奇的车机AUX+USB+遥控!

高音昨晚挑起来了,动手能力不行啊,这对箱子是捡来的,可能是别人嫌声音不好扔掉的。。。。。原来试过道奇DVD直连这对箱子,音量稍大一直自动保护。电源用的是二手微软的16.5A开关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音昨晚挑起来了,动手能力不行啊,这对箱子是捡来的,可能是别人嫌声音不好扔掉的。。。。。原来试过道 ...

这个箱子也许是人家嫌占地儿呢。
一般说车机挺耐造的。
不超压,不过热一般说都没事儿。
多说一句啊。
高音直接挑起来不是很妙的办法。
把喇叭解体从里边儿把音膜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箱子也许是人家嫌占地儿呢。
一般说车机挺耐造的。
不超压,不过热一般说都没事儿。

刚才有把高音拆下,看见上部无吸音棉,,道奇DVD直连音箱时稍大音量是车机会黑屏,一跳一跳的,后来才加一个高转低输入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