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帘入7K小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0-02-27):
请各位大师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水印太强大了,我得让着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水印太强大了,我得让着它。

次级占用厚度为4.44MM。

网友:
用的是软件吧。

楼主:
根据公式在excel表里计算所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公式在excel表里计算所得。

能把你这个计算表发出来共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这个计算表发出来共享吗

我都是临时起意,打开一张空白excel按照记忆中的公式构思的,下面的贴图是我思考用的,比较乱,高手看不上,低手看不懂,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这个计算表发出来共享吗

设计时还是要了解一些变压器的初级理论的,如果不了解,这些表发上来也不会用,就拿我刚才发上来的白色表格来说,不懂的话是不会知道要在什么地方改变参数以适合自己的已有条件。

楼主:
另外,这个设计表即使了解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初级2646匝怎么来的?线包的结构是怎样的?垫层怎么安排?等等等等,问题还很多,表中是反映不出来的。

楼主:
单单讲线包结构的其中一小点:初级夹次级还是次级夹初级?这都是一个大问题。再比如这个7K的线包,我在第一张贴图里说明是“帘入7K小输出”,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应该侧重于减小漏感还是侧重减小分布电容?

网友:
做6P6P帘入的吧

楼主:
基本上就是这些小管子:6P6P,6P15,6P14,6P3P等等,反正便宜,使劲折腾。

楼主:
大师,你觉得帘入输出变压器设计时应该偏向于三极管还是多极管?

网友B:
还是多极管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多极管的表现。

谢谢,按多极管设计,那基本上就次3夹初2解决问题,次级共6层,分3段并联,初级两段,每段9层。

网友:
可以。3+3也行。

网友C:
输出是S绕法好听还是Z型的好听啊  我都是S型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是S绕法好听还是Z型的好听啊  我都是S型绕法

这个“好听”是没有统一标准的。

网友D:
我也刚刚计算了一个。7K:8欧,86X40,初级0.21,3000匝;次级104,0.51三组并联。三夹三结构。准备绕制。现纠结屏压,在,TRS的电路输出阻抗也不尽相同。楼主可仔细看看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刚计算了一个。7K:8欧,86X40,初级0.21,3000匝;次级104,0.51三组并联。三夹三结构。准备绕制。现纠 ...

次级线太细了,效率不高。而且三夹三的结构我不敢苟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次级线太细了,效率不高。而且三夹三的结构我不敢苟同。

上面图里初级的层数错了,不是18,是9.
这个初级是打算绕线机绕,这样绕:

网友E:
建议用86的牛。用76的,绕组匝数太少,根本达不到电感量的要求。
实际上,即便用86的,也达不到电感量的要求,7K的阻抗,即使低频截至取40赫兹,也需要27.8H的电感。 用76的,按照您说的匝数,也就出个15亨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86的牛。用76的,绕组匝数太少,根本达不到电感量的要求。
实际上,即便用86的,也达不到电感量的要 ...

我计算得到是可以的,用导磁率比较高的铁芯(允许磁通密度12000GS以上),35HZ -3DB,大约在2700匝,考虑到线包结构,减到2646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86的牛。用76的,绕组匝数太少,根本达不到电感量的要求。
实际上,即便用86的,也达不到电感量的要 ...

当然,76铁芯非常紧张,86铁芯更好,相对宽裕不少,您的建议很好,非常感谢。我看条件定铁芯,反正76、86、96、144铁芯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86的牛。用76的,绕组匝数太少,根本达不到电感量的要求。
实际上,即便用86的,也达不到电感量的要 ...

实际上最后我的铁芯可能会选择两副16*32*50的CD合成一副32*32*50的ED铁芯,这样空间几乎不受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计算得到是可以的,用导磁率比较高的铁芯(允许磁通密度12000GS以上),35HZ -3DB,大约在2700匝,考虑 ...

您忘了单端牛是有气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