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常见交流电频率是50/60Hz,而不是高的或低的

楼主(2020-02-27):
为什么常见交流电频率是50/60Hz,而不是高的或低的,比如25、30、100Hz、120HZ

网友(2020-10-27):
引用 网友A:
日本照明电压是100伏,频率有50赫兹和60赫兹(关东50赫兹,关西60赫兹)。他们给居民提供入户的电源为单 ...

这种供电方式在美国也有,这两个电压之间的相位相对于中间那根线来说,是相反的两个相位,是真正的两相电源。

楼主(2020-02-28):
引用 网友B:
50,60Hz是发电机最佳转数,运行成本最低最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理由。

对啊,不是哪个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

网友C:
这就是标准。谁先制定出标准,后来跟进者就都听他的。50Hz、60Hz即为世界上两大体系,代表着洲际大陆的两大板块。至于其他频率较高的所谓中频电源强电(非变换器类),基本上不超过1000Hz范围,常用有几个定点频率。

网友:
还有 这个 其实这些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百度去查

https://wenku.baidu.com/view/0a4613e0f5335a8102d220ea.html

网友:
交流电的频率,源自于发电机转速,常规发电机每转一圈火线正弦跑完一周sin.
目测现有材料的强度(转子)、耐磨程度(轴承)长时间只支持几千 RPM 的转数。

3000RPM=50Hz,3600RPM=60Hz

当然也有一些发电机,绕组数多于1,结果一圈对应好几个 sin,目测就是船上的 400Hz 交流电

网友:
这就如同放电影,每秒24帧,最佳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标准。谁先制定出标准,后来跟进者就都听他的。50Hz、60Hz即为世界上两大体系,代表着洲际大陆的两大 ...

标准也有个理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准也有个理由,

50,60Hz是发电机最佳转数,运行成本最低最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理由。

网友D:
就是从输变电的角度考虑问题的,频率越高变压器越小,但是损耗越大,这样在变压器自身成本和损耗之间就有一个最佳的频率范围,50~60Hz之间。美国搞电气化非常早,欧洲晚了20年,有机会研究美国输变电中各种优缺点,来制定自己的标准,比如觉得美国110V电压太低,铜线消耗量太大,就搞了220V的标准。

飞机用的就是400Hz(美国西欧)500Hz(苏联),一个2W的50Hz变压器在400Hz下面可以变换128W的能量,相对于损耗比50Hz高得多,重量轻给飞机省油,这点损耗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从输变电的角度考虑问题的,频率越高变压器越小,但是损耗越大,这样在变压器自身成本和损耗之间就有一 ...

普通硅钢片构成的变压器也是400赫兹左右效率最高

网友:
跟最初发电机的转速相关 ,先入的指定标准

网友(2020-09-07):
欧洲几个国家,德国,瑞士、奥地利、瑞典挪威铁路用 16 2/3。
原因是铁路牵引最早是直流,改为交流后电机不变,仍在使用。
为了利于电机换相而使用此频率。
米国西屋公司搞过25Hz。这与特斯拉的选择有关。
至今仍有使用。尽管极其小众。

网友:
用带频率测试的万用表 测了一下是42Hz的 会有什么危害 就是老电风扇有点噪音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当时的材料、制造技术条件下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