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一个SONY CRF-200收音机

楼主(2020-02-27):
今天刚刚到手,该机为SONY早期出品的高档货,FM部分用了空气4连,AM部分用了空气3连,2部分分开调谐。其中的SW2-10波段使用了2次变频技术,全部组装在一个屏蔽盒里并用到了转鼓开关转换波段,有点军机的意思。该机虽然是日本出品,不过里面的变压器初级可以通过插排选择到220V。迫不及待开机试听,结果FM效果很好,而中波、短波全部收不到台。没有办法,只能先找到了和该机差不多的CRF-160的维修手册,找到电路图,分析问题应该出在中波、短波的公共部分。接下来就是各种拆开,一开始检查了相关的几个元件结果都正常,后来一不小心用力碰到了电路板一角,结果中波声音咔咔的来了。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原来是波段开关上的一根黄色的连接线虚焊了 ,当然没有照片上这么清楚哈,这个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虚焊在哪里。试听短波各波段也都正常了 。该机的FM只到90多MHz,是个遗憾,FM高频头藏在一个用红字写着518的屏蔽盒里,空气4连也在里面,准备找个时间试试看能不能调到国频。不说了,上图开始。。。

网友:
日本制造的电器就是很精密,羡慕楼主有宝!

楼主:
这个短波头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上2张电路图。该机低放部分使用了变压器推挽的OTL电路和2SB495锗管,椭圆形喇叭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声音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