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古老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0-02-27):
只用5个开关实现1伏至31伏连续可调,简单、实用、可靠。
对于后续的串联型稳压的调整管减轻了负担(压差),提高了效率。
当然科技发展到今天,是轻而易举的事。
作为当年的设计,不得不佩服人类的智慧。

网友:
这就是传统D/A转换器中的R-2R电阻网络作为核心所产生的作用。

网友:
转的:交流0~255V可调隔离电源,每级1V步

例如:只把4V和8V的开关向上拨,其余保留向下状态,则得到输出的电压就是4+8=12V。

网友:
简单的电阻网络而已

网友:
真正的手动二进制电源......

网友:
这是老古董啦!收藏吧!

网友:
多年前见过电子报有个变压器抽头的电路,没想到可以溯源这么远

网友:
此电源应该是变压器抽头,并且磁饱和稳压模式

网友A:
显示出设计者的智慧。还有接线图吗。

网友B:
内阻那么高,不能说是电源吧,说是电压信号源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那么高,不能说是电源吧,说是电压信号源还差不多。

10A电流,看傍边的表头,应该是电源吧。
是大变压器抽头,直接连接在组合开关上。

网友:
前几年公司实验室买的30V大电流直流电源,晶间腐蚀使用,电源内部是继电器控制抽头切换电压等级的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声; 看到地线始终有电阻串入。如在档位不变时,负载大小不同时,输出电压能相同吗?(可能有点跑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声; 看到地线始终有电阻串入。如在档位不变时,负载大小不同时,输出电压能相同吗?(可能有点 ...

负极直接连接整流管,没有电阻。额定输出电流10A.
没给电流图你如何知道内部电路?看到有电阻串联?

网友:
内部接线图很简单,跟下图同样原理,只是用单刀双掷开关替换了继电器,用人手代替单片机去控制切换。
变压器几个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分别是2的n次方,这样通过开关切换组合就可以实现2V电压步进调整:

网友:
可以根据所需的输出电压,调整变压器次级绕组组合,让稳压电路的压差尽量小,降低功耗和发热

网友:
这个电源的设计者对数学的数列学得很好,简单几个数能组合出任何数字, 实际上我国的人民币面值的设计也是这样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出设计者的智慧。还有接线图吗。

1=1; 2=2; 3=1+2; 4=4; 5=1+4; 6=2+4; 7=1+2+4; 8=8; 9=1+8; 10=2+8; 11=1+2+8; 12=4+8; 13=1+4+8; 14=2+4+8; 15=1+2+4+8; 16=16; 17=1+16; 18=2+16; 19=1+2+19; 20=4+16; 21=1+4+16; 22=2+4+16; 23=1+2+4+16; 24=8+16; 25=1+8+16; 26=2+8+16; 27=1+2+8+16; 28=4+8+16; 29=1+4+8+16; 30=2+4+8+16; 31=1+2+4+8+16;………………

具体接线看【yrxinxin】的贴。

网友D:
我上初中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末)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有1、2、4、8、16、32v档,基本上1~64V的电压全都有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稳压方案,只做了整流,为了保证电压准确,在初级增加多个抽头进行调压,还增加了一个超压保护,保证能够将输入电压调整至220v,输出电压也就准确了,但是对于波动较快的电压不稳现象还是无解。

真没想到还有类似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初中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末)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有1、2、4、8、16、32v档,基本上1~64V的电压全都有 ...

作为稳压可调电源,变压器抽头,并不是实际输出电压,只是为了减小调整管的压差,减小功耗,提高效率。

有了次级整流后的线性稳压,初级完全没必要调整了。
关于可调稳压常用的串联型稳压,可参照成品电源或个人制作。
电路图太多了,制作并不难,网上搜搜一大把。

网友:
这也体现了前辈的智慧

网友:
保留着吧,很有纪念意义!

网友:
不错,二进制手动开关调压方式,很好的设计理念。

网友:
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不过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智慧,非凡人也。

网友(2020-04-03):
老古董,用料扎实长寿命

网友:
多年前见过电子报有个变压器抽头的电路

网友:
机械逻辑

网友:
当年(80年代末)》,电网电压经常欠压,冰箱启动不了。针对这种情况,市面上有售冰箱调压保护器,有用波段开关手动调压的,也有通过3~4个继电器,自动调压的。里面的自耦变压器付方也是采用这种调压方式。我还帮朋友仿制了一个手动的。

网友:
年代的产物,有收藏价值

网友:
这种电源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做了两台,一台自己用,另一台是给发小的。我这台现在还在使用。变压器以及抽头方法是参考《中学生科技活动资料》1975年第5辑第1页“多用低压电源”制作的,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稳压电源。那个年代材料不好搞,也没有弄了个表头,至今遗憾~~~

网友:
这个电源不算是古老,还有比他更古老的,这应该是以前的学生电源实验室专用的!!

网友:
二进制da,佩服先辈智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声; 看到地线始终有电阻串入。如在档位不变时,负载大小不同时,输出电压能相同吗?(可能有点 ...

你是怎么知道串有电阻的